[家电] 5块钱买了个台扇

楼主(2023-05-22):
前段时间想买个台扇,放桌子上用。天不热的话吹吹风挺好。新的倒也不贵,几十块钱。突然想到可以从闲鱼上先看看,价格或许能便宜些,同城的话还能省笔邮费。结果真就搜到一个。卖家就在附近的小区,价格也便宜,才5块钱。只不过是故障机,不转,外观还是挺完整的。想我自个也玩电子好几年了,风扇还修不了么~风扇不转要么是电机坏了,要么启动电容坏了,或者定时器,开关坏。反正5坏块钱,赌一把。连忙下单,骑着小摩托就拿回来了。

订单,就5块。

卖家一个小姑能,估计小毛病也不会修,捡漏可能较大。到手看了看,挺脏的,真不知道怎么用的。

背面灰一大层,唉,有点担心。

康佳~~不是造电视的么,小家电估计贴牌吧。

能效2级。不高不低。

先拆导风板,前边的圆圈直接拧下来就行。

卡簧拆下来。

导风板黄油都干了,看来也是重度使用过。顺手转了转,电机轴很卡。有点担心电机会不会烧了。但是看外表没有发黑糊味。

上电动工具,这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一圈螺丝先拆下来。

前后分离。真TM脏。

扇叶拿下来。

电机,外边看没什么烧糊痕迹。轴很紧。

线束都很新。开关也没碎。电容看不问题出来。

定时器,很干净啊。

接下来就是拆线了,上我的移动T12.

内置4串锂电,外接了个T12牛肉板,不方便接电的地方特别好用,容量也足,就是略显笨重。

电源部分居然用了Y型螺丝~扯淡么,都在机箱内部,外边都看不见,用普通十字螺丝不就好了。还好我有全套异形螺丝刀~搞插排的时候买的。

外壳都拆下来了,先拿去洗刷刷吧。

定子线圈没拍照,看着像铝线,不过很细。测了一下线圈都没断路这下踏实了。前后轴承盖里边非常干,储油海绵都碎了。看来是长期干烧抱轴了。还好前主人没一直通电,不然准烧。

定子。

干成什么样了。

一个小铁盖子,拆下来就能拿下轴承。

手头没有油毡,突然想到还有一些擦烙铁的高温海绵,剪一下放进去试试。

挺好,能包裹住。

滴上机油,装好,通电测试一下,转的很灵活。看来是解决问题了!

装个都弄好,风扇很愉快的恢复了功能。三挡风量分配的不错,一档柔,三挡急,运行的时候也没有噪音。赚到了!

唯一一点问题就是导风板有些酥脆,用指甲抠会掉塑料,感觉有裂开的风险。我试着用502胶水涂了一遍,还不错,表面硬度上来了。凑活用吧。本想买个导风板,没几家卖的,价格比有些风扇都贵,这玩意看来没有修的。
这次不错,运气好,没再买配件就修好了。5块钱还是很值。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能修护,赚大发了

网友B:
这么幸运,我咸鱼买东西家附近都没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护,赚大发了

运气好,遇到的问题不大。要是电机烧毁就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幸运,我咸鱼买东西家附近都没有便宜的

我也是奔着故障机买,功能正常的也不便宜。

网友:
赚大发了,能修理乐在其中

网友:
感觉是小厂风扇,用料不太好,不过胜在便宜,又能修好,楼主开心不是省钱,而是修好的乐趣,50元也买不来的乐趣

网友:
这5块钱花得还是挺值的...

网友:
到提醒了我。我也需要一台电扇,我也上咸鱼去看看。

网友:
感觉这电机如果轴偏了好难调正,之前一个就是拆时没做记号,后来上上去总感觉轴转的不灵活

网友:
康佳现在也是到处贴牌

网友:
X宝买688zz轴承换上吧两个才1块2,你这个最多一夏天

网友:
维修的快乐不止五十块。

网友:
快乐实惠双丰收

网友C:
感觉现在大品牌的风扇也不是很耐用。

网友:
比较脏,要是我就不要

网友:
换过一次乘风电扇的电机(30元不到一个),第二次坏就直接扔了,因为塑料件已经老化的不像样子了。一共用了十多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现在大品牌的风扇也不是很耐用。

现在那有什么大品牌风扇,又不怎么赚钱.大多都是贴牌,负责点的品牌商还监管下,想什么康佳,夏新什么的,只要给钱就随便贴了

网友:
维修后成果是舒畅的,又能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5元买来了维修快乐与成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