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温度计

楼主(2023-05-22):
网购一个温度计,回来一看相差4度,后面有调节的校准,仔细一看里面还有游丝,后面无法拆开,一体压铸而成,应该是个假货,直径大约13公分,非常大。

网友:
这种玩意应该都是小厂生产的,不准很正常,想要准得找大厂,但价格估计不美丽...

网友:
做个大概的参考吧

网友:
为什么不买数字型的温度计,指针式看着别扭

网友:
这是卡扣式安装的,顺着圆圈就能撬开,再拆掉指针,取下面板,里面有两个双金属卷片

网友:
这玩意纯机械的,也挺不错,不用换电池,不容易坏

网友:
这种表本身就不准,靠里面的游丝的

网友:
机械的用的时间很长的,我有一个放在室外风吹雨打都快10年了吧,现在还好好的挂在楼道,上下楼的人都会驻足一下

网友:
有个大牌得力的,怎么调都不准,春夏秋冬也不一样

网友:
这个估计也就大致有个参考

网友:
纯机械式的,不准

网友:
这个真是,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大致有个参考

网友:
这温度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
我捡了个显示也不准,温度偏高好几度,看后面好像没地方可以调整的。

网友:
这种机械的要选明高的,还行,我有一个放阳台,和西铁城的气象站读数差不多,就是反应会慢点。

网友:
赶上好的也挺准的确实反应慢些早先买的看着新颖己10多年了

网友:
感觉把前脸拆开应该就可以看的里面了

网友:
不用电池是有点,温度湿度乱飘是缺点

网友:
这种没有什么精度,要准确的话用电子的或者那种液体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