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正选魔方插座,散成一堆料你还能装好么?

楼主(2023-05-22):
今天分享个正选插座,拆解看看设计理念
包装盒两个角度,产品特性介绍

插座外观

这个压箱底的不能拆,拆个自用的

盖子很难无损拆,撬开就烂了!已扔
可以看出内部很紧凑,还有一个过流保护器

五个三孔模块罩拆除,不分先后

下面坛友自个看吧,都是一环套一环,按先后顺序拆

最后问题来了,拆散成了一堆料你能装回去了?

网友A:
看起来焊锡质量不太好都开裂了。

网友B:
真的魔方能拼好。这个不一定

网友C:
看着铜料不算太薄,但是折弯工艺不行,开口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焊锡质量不太好都开裂了。

是的,用锡量也少,已补焊

网友:
看着还行,你都拍照了,装起来应该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魔方能拼好。这个不一定

外形方的,摆一起像魔方拼不到一起的,就算勉强用铜条连接火零也乱了。

网友:
没拆坏的话,能装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铜料不算太薄,但是折弯工艺不行,开口都比较大

可能是要兼顾两插和三插的缘故吧

网友:
至少铜片要比论坛拆的几个插座的铜片要厚一点

网友:
铜条看起来还行。努努力装起来,不要浪费了。

网友:
看上去和几年前的阿乐乐可差不多是一套模具
也许是同一个老板换了个名字
阿乐乐可是召回的产品
召回的原因是“消费者使用该产品有可能过载引起短路,引起电器着火造成人身、财产安全伤害。

网友:
我还以为可以插USB呢

楼主:
按步骤,已回装

网友:
这个三脚/二脚共用,符合国标吗?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如果是我的话拆这样就装不上了

网友:
看铜片还挺厚

网友:
再装起来,不是有拆开图片么,因为买不到了。

网友:
这玩意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