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个有线会议话筒,本来以为是无线的。

楼主(2023-05-22):
一个以为是无线的话筒,底座挺沉的,以为是好货,拆了一看,原来是有线的,没有无线的功能 。电池和电路板是用来前置放大的,可以拟制大部分的噪声用得是4558的运放。试了下没电池也可以工作,但声音小多了。开大音量声音大多了,但噪声明显增大 了,看来前置电路作用还是不容小看哦。

网友:
看着没啥东西

网友:
这种话筒灵敏度比较好

网友:
4558是音频放大常用的运放吧

网友:
哦 原来是鹅颈话筒啊  赚大了    这种我们采购价一个就要花几千了 哈哈

网友:
家用K歌能行不

网友:
看来4558电路设计得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是会议室使用的,家里没啥用途吧?总不能冒充领导,天天在家做报告、过嘴瘾吧?

网友:
这家具,壕无人性啊...

0-0-0-0-00-0-0-0-000000000000

网友:
现在的会议系统话筒都是手拉手话筒,不用电池

网友:
家用K歌,这个没感觉呀

网友:
用这K歌,笑死我了

网友:
价格不菲的话筒,一个要四五百元以上(单位用的话)

网友:
这玩意一般都是有两个咪头,前后布置,可以消除大部分噪音,离话筒稍远一些你的声音就会被消除。价格上有的真的很贵,但是,不能说价格高质量就好,我用过3千多的,也用过200元左右的,但是使用效果差不多。用同事的话说3千多的效果还没200的好,问题是3千多的更大更气派!放桌上显档次

网友:
这不就是主席台上讲话用的话筒吗?

网友:
前端的噪音控制很关键的。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山寨货,正品的线路板比这高级

网友:
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是单位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