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天津产的直流毫欧表测金属内阻JS2513

楼主(2023-05-22):
后侧大大的散热估计是电流比较大。可测量康铜丝带毫欧。取样电阻等等可测量。上面显示欧姆灯,下面显示毫欧灯。

网友A: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直流的测不了

网友B:
开尔文夹只接一根线?

网友:
开尔文夹子的线接单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电池内阻吗

测不了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尔文夹只接一根线?

四根线线。。。。。。。

网友C:
直接测18650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测18650也不行?

没有这样试过,我想应该不行,毕竟由里面四线向外供的直流电后再取样计算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样试过,我想应该不行,毕竟由里面四线向外供的直流电后再取样计算显示。 ...

嗯,现在流行这个。有时候逛街会遇见类似的,测电池我感觉用的上,纯电阻测试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