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功率放大器MPA4-500

楼主(2023-05-22):
功率放大器MPA4-500

故障风扇不转,红灯保护
拆开更换风扇故障相同,只能返厂维修

功率放大器

拆开

清理

清理

清理

测试

测试

型号

测试

更换

保护

网友:
用料做工就是扎实

网友:
怎么看着像电源

网友:
没有大牛?一大片的散热器

网友:
看样子做工还不错

网友A:
KTC还是舞台用?反正就是超级沉。

网友:
用料还不错,现在国内功放整体水平有些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C还是舞台用?反正就是超级沉。

电影院用

网友:
是D类功放吗?

网友:
开关电源的,看散热器功率不小

缺点就是不如线性电源的好修

网友:
那一排散热器看着不错。

网友:
这么紧凑,散热不行

网友B:
实实在在的功率,保守估计有500W!

网友:
开关电源功率跟的上那么多功率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实在在的功率,保守估计有500W!

虽然型号后面有个-500后缀,但是感觉一个模块就有500瓦,不保守估计翻一翻

网友:
看散热器阵容  功率不小啊

网友:
感觉比现在的产品用料好多了。

网友C:
这东西功率大,体积小,所以风扇多,不然,散热不行,但是这种设计就需要定期保养了,不然故障率高

网友:
风扇很多,舞台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功率大,体积小,所以风扇多,不然,散热不行,但是这种设计就需要定期保养了,不然故障率高 ...

用了4年多了,平时有除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