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现在的行车记录仪电池这么坑爹的吗?发现断电储存用的是超级电容

楼主(2023-05-22):
前几天老婆的车撞了,才发现行车记录仪没有正常工作。

一检查,发现日期丢失,每次用wifi连接上之后就正常,熄火后再开如果不用手机连接的话就存不下视频。
拆开检查,发现断电储存用的是超级电容,而保持时钟的是一个非常小的3v电池,上网一查,是FDK的可充3V锂电,标称容量只有8.5mah。这个记录仪用了两年多时间,不知道电池啥时候坏掉的,断电一个多小时电压就只有零点几伏了。
这东西上淘宝买得两三天时间,换上也不知道能用多久,手上有一些闲置的14500锂电,直接换上去。虽然工作电压低导致实际剩余电量很小,但是那么点容量要求应该还是能满足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有些边小的3v电池也没有,只是焊了一个电容0.22F

网友:
不用锂电应该是为了安全,那个地方温度很高的。

网友:
其实用超级电容也挺好的,避免了车内高温锂电池鼓包失效的问题,而且更安全。

网友:
超级电容更加安全

网友:
行车记录仪,不行车就不用,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现在好多是没电池的

网友:
撞车的时候应该是汽车的电源在供电啊,怎么会影响事故记录呢?

网友:
大胆一点?,直接用3.2V的磷酸铁锂,最低电压2V,充电电压3.65V,长期3.0V充电问题不大,刚好在放电区间,不会突然没有电,特别是停久了

网友:
是这样,主要是为了安全,锂电池高温要怀孕。

网友:
不用锂电应该是为了安全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合理。
这么设计制造完全没有问题。容量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池就是小容量,耐高温的。

网友:
超级电容还是卖点好不好。熄火保存需要的点量由超级电容供电就好了啊。 不怕夏天boom

网友:
厂家为你着想,安全第一。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我也是上次出车祸发现行车记录仪工作不正常的,忒

网友:
不连手机就不录,这不是扯蛋嘛,跟流氓app有得一拼,甚至怀疑它连wifi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