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联想台式机电源,180W的小体积。

楼主(2023-05-22):
联想台式机的电源,光宝出品,体积小重量很轻,功率确有180W,以前联想的180W电源比这重多了。

原件看起来很少啊。

品牌机的电源质量确实好,用了固态电容。

全貌

这风扇很静音。

联想嗨哟DELL现在都用这种非标接口了。

网友:
零件不多啊

网友:
比我的联想感觉差不少~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00

网友:
老电源的Y电容居然是直接焊在220V插座上了,估计是人工焊的

网友:
这样的小电源我从我的联想主机上也拆下一个,基本一样

网友:
现在品牌机因为机箱小了,所以电源也精简了。

网友:
没觉得这个异形电源好到哪里去,精简了许多,接口也少了许多。

网友:
好像新标准只有12v了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啊,感觉接口不够用

网友:
对现在的电脑来说功率太小了

网友:
联想机器5件宝:显示器/机箱/鼠标/电源/CPU;除此之外渣的不要不要。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12V电源。

网友:
感觉用料少了不少啊。。。。OEM里面,台达还是最良心的,感觉惠普的工作站电源用台达的比较多,普通品牌机的有光宝等,不过基本都是台系厂的

网友:
品牌电源都是够用就行

网友:
技术先进了,效率提高成本下降。

网友:
不是虚标的吧?!

网友:
现在的台式电脑的电源,都比以前的轻很多,机箱也薄路许多

网友:
这个电路板反面应该还有贴片的原件。

网友:
PFC+LLC,12V主输出,结构简单效率高,科技进步,一般用足够

网友:
那个风扇功率不小,噪声应该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