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天能12V22.3AHT3真黑金电池加水,内阻显著减小

楼主(2023-05-22):
这块电池加水前5A放电只能放电40分钟,加水前内阻764.6毫欧,每格加20ML左右超纯水,放置约三个半小时,内阻降至50.17毫欧,还在下降中,说明这块电池缺水严重,加水能显著降低电池内阻。

补充内容 (2023-5-29 11:48):
这块电池的充放电测试见此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2199-1-1.html

网友A:
就是说 加水能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网友B:
拆开电池盖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 加水能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那是肯定的。现在电动车电池失效都是从失水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电池盖加水?

对,拆开电池盖加水。

网友:
确实如果是因为失水原因,加水改善应该会很大

网友C:
现在不都是免维护的电池么,一加水不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不都是免维护的电池么,一加水不就废了???

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网友:
此水非彼水,最好是蒸馏水

网友:
内阻变小了,存不住电,

网友:
在我手上加水从来没有救活过铅蓄电池。可能是打开方式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拆开电池盖加水。

再加20ML超纯水,放置约三个半小时,内阻应该是25毫欧。

网友:
加过2次,基本上加水就废。网上买的补充液。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原因!

网友:
铅酸蓄电池就这个优点,可以自己加电解液

网友D:
加水到底有没有用,我老婆的电动车有一块天能A6的电平,内阻有58mΩ,已经不耐用了,其他4块电平正常,内阻也在12mΩ左右,还比较一致,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恢复这个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水到底有没有用,我老婆的电动车有一块天能A6的电平,内阻有58mΩ,已经不耐用了,其他4块电平正常,内阻 ...

内阻有58mΩ, 肯定有失水,需要加蒸馏水或超纯水,加水后肯定有改善。我这个电瓶充满电内阻只有15毫欧不到,失水就这么严重。可以看我以前加水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527-1-1.html

网友:
网上都说加水后基本都失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水到底有没有用,我老婆的电动车有一块天能A6的电平,内阻有58mΩ,已经不耐用了,其他4块电平正常,内阻 ...

到修车行去换一个    补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修车行去换一个    补点钱

问了两三家修车行,要么只做单独品牌专用的,要么要一整组替换,不肯单独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什么书,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