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就是换个风扇叶而已

楼主(2023-05-22):
今天来一水贴,原因是操作太简单,根本不值一提。

用了10年的风扇,应该是贴牌的,质量不咋地。之前换过电机,后来开关箱顶部支撑机头的塑料老化断了,整个开 ...

用了10年的风扇,应该是贴牌的,质量不咋地。之前换过电机,后来开关箱顶部支撑机头的塑料老化断了,整个开 ...

买了新的叶片

买了新的叶片

完全没难度换好了。网罩外边的塑料圈也烂了,这次只能用网线芯线绑上用。 ...

完全没难度换好了。网罩外边的塑料圈也烂了,这次只能用网线芯线绑上用。 ...

这个是使用了20年的风扇,仅仅是换过一个旋钮而已。

这个是使用了20年的风扇,仅仅是换过一个旋钮而已。

这个是使用了30多年的风扇,定时器轴断了,和现在的定时器安装位置不一样,无法通用,只能拆了。 ...

这个是使用了30多年的风扇,定时器轴断了,和现在的定时器安装位置不一样,无法通用,只能拆了。 ...

网友:
万宝以前是个牌子货,但至少10多年前已经成山寨了,还有三角、半球等老牌子。风扇罩外面那个箍也有卖的,买合适尺寸的就行了,一般落地扇(风叶)大都是40cm的。

网友:
都是老古董了

网友:
最后那个使用了30年的,我也有一台,同样也使用了30多年,就是前面那个百叶转动出的风一股一股的不安逸,还有转动摩擦声,现在想换直流变频风扇,听说不错,有使用过的来说说。看中小米1X,250元左右。

网友:
老风扇的寿命可达50年以上,现在的不到10年。

网友:
我觉得这个透明的扇叶可能使用寿命短多了...

网友:
再坏就直接换台新电风扇

网友:
拖胎换骨了

网友:
塑料扇叶的风扇扇出的风不凉的,换铁叶或铝叶的。

网友:
扇叶一换又可以继续使用很多年了。

网友:
30年的那台电扇看底座外型就是老产品

网友:
现在的小品牌的塑料很多都是回收料,使用寿命不长,就会老化了,不像老品牌,虽然泛黄,但是强度还是杠杠的

网友:
已成山寨了

网友:
我也希望电器用个30年....现在的电器太容易坏了。。。

网友:
美的出过一款蛋壳版的风扇声优体会

网友:
老的风扇能用好长时间,起码10年以上。。

网友:
劣质货,不值得修。

网友:
万宝贴牌了。
容声——海信厂子还有,
最后那个老古董是广州轻工集团进出口公司找广州(佛山)风扇厂做的模具,我家那台用了三十年。

网友:
那台容声鸿运扇很厉害
我家的旧鸿运扇,用是能用,但响声很大,哐,哐,哐,不想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