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飞科剃须刀fs878,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3-05-22):
几年前,感觉用了一个世纪忘了是么时候买的
镍镉电池,450mah
电池没电了插220也能用,但是先要冲10秒
淘宝有镍镉电池,也有镍氢电池,价格几乎一样,有飞科标7元大概,没标的便宜点,换哪个,能直接换镍氢吗
本来想换锂电池,烦,算了
想知道芯片上写的什么吗

楼主:
OK了
pcb印着2013年6月,差不多吧

卧槽,我才发现电池写的不是飞科,nm的

网友A:
原机是2/3AA的镍镉电池,如果直接换成镍氢电池,充电时间就太长了!

网友B:
镍镉电池好,不容易坏

网友:
有镍氢换镍氢,没镍氢换镍镉,第二代电池寿命用完了差不多电机和刀片也不行了,没必要折腾太多

网友:
我已改成usb降压直插用了  这电池坏的太快了    以后买剃须刀还是用锂电池最合适

网友:
芯片就是专用开关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C:
不想折腾就还换原来用的镍镉电池省事儿

网友:
买便宜的就行,带不带标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镉电池好,不容易坏

我以为镍镉不如镍氢呢,原来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是2/3AA的镍镉电池,如果直接换成镍氢电池,充电时间就太长了!

镍氢容量大啊,多爽,600mah,
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折腾就还换原来用的镍镉电池省事儿

镍氢不是直接换上就行吗?还要改别的地方?

网友:
电池不大啊

网友:
我是外置一个5号电池盒,想用普通电池就用普通的,想用充电的就用充电的。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镍氢容量大啊,多爽,600mah,
多长时间

原机镍镉电池是400,镍氢电池是600充电时间估计要延长2/3!

网友:
我的充电部分坏了,拆掉电路板直接扔掉,用外置充电器直充。

网友:
看起来电池跟电机一样大小。

网友:
换容量大的就好两种电池各有所長

网友:
我的一台松下的也是标配的镍铬电池,后来直接换上了一节爱老婆,没有任何问题。反正都是充一晚上电,能用好几个月了。。。

网友:
买原装的电池直接换就行,还带插脚的,很容易焊接,换下又可以混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镍镉电池是400,镍氢电池是600充电时间估计要延长2/3!

不是600*8/450吗?
10.6小时
或许充电不是线性都,指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