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两个USB移动硬盘如何快速复制

楼主(2023-05-22):
有两个机械硬盘的USB移动硬盘盒,USB3.0的接口,A盘要把内容全部复制到B盘,速度只有40-50M,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网友:
拆出来挂到电脑里不就完事了

网友:
直接把硬盘拆下来装SATA上拷贝

网友A:
机械盘本身慢吧。

原则上USB3.0传输速度不会成为瓶颈。

我电脑比较老,3.0的口固态对固态传输能上300M。

机械对固态,100M不到,经常80左右。

网友:
进入PE系统,用GHOST给一个盘做镜像,然后恢复镜像到另一个盘。

网友:
在PE环境下克隆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把磁盘拆下来对照着划几下就拷贝好了

网友B:
拆硬盘挂主板上会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本身慢吧。

原则上USB3.0传输速度不会成为瓶颈。

机械硬盘的内部传输速率最大也就100左右,这速度完全正常

网友:
拆下来装电脑上进行克隆。

网友:
除了拆盘直接挂为从盘,没想到更快的办法,毕竟接口速度限制了

网友:
用fastcopy拷贝,速度比系统自带的拷贝快。

网友:
直接插电脑sata口上,小文件多可以用上面说的做镜像再恢复的方法

网友:
我的经验:我的电脑上有2个板载的USB3.0口,2个扩展卡的USB3.0口。如果2个移动硬盘,插入到2个板载口,互相拷贝速度减半,如果分别插1个板载口、1个扩展口,速度都能达到移动硬盘的峰值。这个跟USB3.0挂接的主板分配带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硬盘挂主板上会快一些

这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用GHOST克隆硬盘速度最快。

网友:
机械盘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本身慢吧。

原则上USB3.0传输速度不会成为瓶颈。

我的硬盘盒子,对拷主机内的固态硬盘,速度差不多可以到200M左右,看文件的类型了。

网友:
比较同意5楼的做法,到PE下使用GHOST盘对盘,或者A盘到硬盘再从硬盘到B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