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一下冒臭气的马桶

楼主(2023-05-22):
某些天气时厕所就冒臭气,下了N次决心后终于动手修了一下。
刀片划开坐便器胶口搬开后冒臭气的症结就显现了:

找到一段110管子,清理底管端面后接长它。

楼主:
装修中隐蔽工程里面的坑太多了,这还是亲戚出手给装修的,在看不到的马桶下留下的隐患~当初只是稍微处理一下~很容易的接长一段底管就根除问题,留到现在就要想清除可谓千难万难~怀疑装修工这样干,是不是不怕生了儿子没屁眼吧?

网友A:
这~~~~~不应该套一个直接吗切掉多余部分再塞一段管材进去就完美连接了。你这样时间长了还是会脱胶的,不管AB胶还是硅胶,长期泡水都会失效,PVC胶不一样,是融化粘接面,实际是冷熔接的。

网友:
自己家的马桶干的就是精心

网友B:
我家的法兰估计老化了,最近也经常渗漏出来,看来哪天也得把马桶拆了重新换个法兰,不过可以在拆马桶前就在马桶和地上画好安装线,就不用那个纸板做对比了,到时候原位安装回去就好

网友:
淘宝上有一种加长法兰的,直接就可以塞到管子里,不用再刨地接管

网友:
等哪一天所有的工人都能像您这样来干活国家就不愁了

网友:
胶的粘性,时间长可能会失效。

网友:
关键你用的啥胶。这个是关键,能不能说一下。

谢谢!

网友C:
之前的周围都有玻璃胶,还会冒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应该套一个直接吗切掉多余部分再塞一段管材进去就完美连接了。你这样时间长了还是会脱胶的,不管A ...

嗯,挪开马桶才发现底管短了需要接长,应该用“插接头”:
经pvc胶来加接,但是时间不给力,只好用手边能找到的破管子+玻璃胶对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周围都有玻璃胶,还会冒臭气?

地砖地下都是渣渣,臭气会滲到各处溢散出来吧?晴朗天气就没异味,阴焖天气最严重。
现在臭气封闭在管道里了情况应该得到改善,但是已经存在于地砖下的臭气还会散发出了,待散尽了才会彻底去根吧,装修做的孽后患很难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砖地下都是渣渣,臭气会滲到各处溢散出来吧?晴朗天气就没异味,阴焖天气最严重。
现在臭气封闭在管道 ...

明了,原来是砖缝冒气

网友:
纸片对位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还是换个胶保险。

网友:
马桶接地一圈用玻璃胶多打点,确保严密。

网友:
装修中隐蔽工程里面的坑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法兰估计老化了,最近也经常渗漏出来,看来哪天也得把马桶拆了重新换个法兰,不过可以在拆马桶前就在 ...

如果前期法兰安装正位那么搬开之前直接画线定位就成,这个底孔旷量很大已经偏位漏气,所以重新用纸样板定位~底管/法兰/坐便器底孔3者圆心对标同一垂线是密封臭气的关键所在,所以要仔细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前期法兰安装正位那么搬开之前直接画线定位就成,这个底孔旷量很大已经偏位漏气,所以重新用纸样板定 ...

嗯,前提就是以前对的比较正,我的马桶之前很多年都没有问题,最近漏气,估计法兰老化了,所以可以先划线再拆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