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贴,明纬S350-24V改可调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3-05-22):
各位大家好!前前后后搞了3个明纬电源。
第一个在广西白色的一个卖家,买了一个电源。改90V后调压和调流都有问题。按资料改的。可能自己改时有地方没有搞好。开始改好后调压和调流是反的,自己找问题。那时不懂电路图。后面炸机,换2个3级管,494换成KA7500B.问题还是在。后面又炸管。问题比先前严重。不会修。咸鱼转出了。
第二个上个月买了一个成品。回来拆开,好心办坏事。加感温开关。炸管。自己换。换好后发觉无电压输出。怎么调电压不变。寄回卖家帮忙修。修回来发觉还是不可以调。找问题没有发现。装回外壳,没有注意220V热缩管破了。上电短路。整个宿舍断电。被电工吊。。在此拆开。不敢搞了。放了一晚上。第二天慢慢检查。发现2个小的三极管导通。(D1825)。准备买配件来修。想想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坏。刚好看到咸鱼上一家。外壳变形的S350-24/30包邮。又买了一个。

第三个也就是30包邮这个。自己看视频改。改好后发觉还是不能调压。好吧!在跟着视频检查一遍。没有发现改错的地方。后面上万用表!发觉调压正常。这下才怀疑电位器有问题。一检查果然电位器3脚虚焊。因为外面有热缩管。没有发觉到。好吧,应该是卖家快递回来时路上。掉了,开始也没有焊牢。重新上焊,通电正常!自己检查问题要仔细啊!
现在的问题是短接,随着电压升高,电流自己升高。充12V手电钻电池。调到13V接上就显示0.6安.怎么调电流没有反应。调到4.2V给3.7V电池充电。显示1.4安。也是调节电流没有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还麻烦各位师傅能讲解。不胜感激!

楼主:
其实3块电源加工具可以买一台好点的成品了!也许这就是DIY的乐趣吧!最早DIY工具是为了生存。现在是DIY,一种是真需要,一种就是爱好吧!

网友A:
明纬这个可调电源不怎么看好,用大功率的话,容易超功率炸机,后来直接买中兴2400回来改了,这个稳定,改装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这个可调电源不怎么看好,用大功率的话,容易超功率炸机,后来直接买中兴2400回来改了,这个稳定,改装 ...

晚上好!感觉是的!如果长期维修的师傅。确实可以自己买好点的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好!感觉是的!如果长期维修的师傅。确实可以自己买好点的改!

慢慢玩吧,炸得越多经验越足学的东西越多,老师傅都是一路炸过来的

网友:
我是改了以后短接调电流,电流调到7炸管,现在电流没有办法调,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电压调5伏短接正负 看能不能调电流看

楼主:
早上好!我原理图还没有搞懂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好!我原理图还没有搞懂完!

改这个不需要看懂原理图,有现成的改装帖,只要对照图片接线,百分百改成功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9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这个不需要看懂原理图,有现成的改装帖,只要对照图片接线,百分百改成功https://www.mydigit.cn/threa ...

早上好!是的!主要是发觉好多人都说,改好后不可以调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早上好!是的!主要是发觉好多人都说,改好后不可以调流!

不能调流,看看接地位置错了没有。只要照图改,基本是一次成功!!
另外电流采样康铜丝可以根据需要,只保留一根

网友C:
兄弟真是个作死小能手
这种加独立辅助电源给芯片供电容易炸管,还是老实点串个白炽灯安全些。
至于你说的问题就只能按照教程仔细排查一下,我本来也想买个明伟电源改的,看见有人说超功率容易坏就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真是个作死小能手
这种加独立辅助电源给芯片供电容易炸管,还是老实点串个白炽灯安全些。
至于 ...

爱折腾!建议直接买好的!现在第三个直接又扔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流,看看接地位置错了没有。只要照图改,基本是一次成功!!
另外电流采样康铜丝可以根据需要,只 ...

好的!是跟网是的视频改的!

网友D:
调流,实际本质是限制负载的最大电流。电压固定的前提下,你的负载支持大电流的话,你可以调成小电流给它供电,这就是限流;但是如果你的负载只能小电流,你是没法调成大电流给他供电的。建议楼主再了解一下调流的本质意思。

明纬改的可调,要看调流是否改成功,就把电压调到5v以下,短接输出正负极,再来旋转调流电位器,表头的电流数值显示能够高低变化就是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流,实际本质是限制负载的最大电流。电压固定的前提下,你的负载支持大电流的话,你可以调成小电流给它供 ...

好的!感谢!!!先前就是没有搞明白调流!

网友E:
只有限流是不够的,随着电压上升功率也线性增加。最好的方式是改成数控可调电源,mcu根据输出电压动态计算调节限流值,保证不超最大功率。有大佬说用2400好,那不过是因为功率储备大,真正遇到大功率负载一样会遇到超功率运行炸管的问题。
我正在考虑设计一个基于stm32/gd32的数控电源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限流是不够的,随着电压上升功率也线性增加。最好的方式是改成数控可调电源,mcu根据输出电压动态计算 ...

关注你!等你好消息!

网友F:
改前还是把电路理顺,理解它的工作原理,改装中就会少走许多弯路,也会在改装中增进学会很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前还是把电路理顺,理解它的工作原理,改装中就会少走许多弯路,也会在改装中增进学会很多知识 ...

早上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