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移动硬盘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接口,type-C接口不好吗?

楼主(2023-05-22):
   手里的移动硬盘数据线找不到了,只能到淘宝上再买一个。突然想到,为什么移动硬盘要使用这么奇怪的接口?这种接口好像平时很少看到其他设备使用。为什么不使用通用性更好、更小巧的type-c呢?

网友:
这个接口本来就是 Micro USB 接口,你拿一根安卓数据线插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事情发展总要一步步来,以前还用并口呢

网友A:
Micro USB3.0接口,早期的移动硬盘3.0接口,三星手机也用过一段时间,直接被type-C取代了

网友:
移动硬盘从USB 3.0开始,就是图上这种接口。
接口一直在发展,type-c出现的较晚,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事物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以前可没有type-C

网友:
以前还没有TYPE-C接口的时候USB3.0过渡用的,现在没人用这种接口了

网友:
这种接口出现的时候还没有C口,而且这种接口主要是为了兼容Micro USB2.0的

网友:
我觉得就是Micro USB+加强供电

网友:
这个接口叫microusb3.0

网友:
旁边的就是 Micro USB,也能用,不过是USB2.0

网友:
是的。就是以前的。但是其实它的速度不赖

网友:
这是usb3.0的type-B接口,Type-C之前不是应该用type-B嘛

网友B:
我有个移动硬盘是这个接口,以前有个三星手机也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USB3.0接口,早期的移动硬盘3.0接口,三星手机也用过一段时间,直接被type-C取代了 ...

现在大品牌的移动硬盘竟然还是这种接口,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品牌的移动硬盘竟然还是这种接口,真是奇怪

应该是老款吧。
我有个西数的就是这种,10几年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移动硬盘是这个接口,以前有个三星手机也是这种

现在主流大厂的移动硬盘还是这个接口,希捷、东芝等

网友:
这个口在当年可是先进的代表

网友:
我记得以前三星有手机是这种接口,这个也是usb3.0的

网友:
USB3.0 Micro-B plug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