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上海立泰的漏电保护器DZ47-63

楼主(2023-05-22):
看做工,是不是山上来的?

重量有点轻

不太难拆

网友A:
把小板子电路画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小板子电路画出来啊

基本都是公版,只是带色的塑料疑是回料。

网友:
感觉做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公版,只是带色的塑料疑是回料。

据我了解,每家电路结构差不多,但检测电阻这些都区别很大

网友:
傍名牌的山货,做工有些差。

网友:
一般一般,略强与山

网友:
比山寨的强,至少用的不是骗人的电路。

网友:
就是一山寨货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是山,02年的产品,但这个公司的3C证书08年到期后就没有继续了。

网友:
这个还是正规的,不算太山寨。这些都是当年防施耐德的开关

网友:
能用就可以吧。

网友D:
漏保不需要灭弧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漏保不需要灭弧室吗

灭弧室在另外一边的空开里面,这边是漏电控制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有什么区别?

纯漏保只测漏电。
市场流行的多是集成了空气开关加漏保的“空开+漏保”的2+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