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的质量还是差点意思啊,无刷钻用了半个月就故障

楼主(2023-05-22):
      之前做了个小工程,买了大艺的电锤和电钻(6603、3302),双机双电,八百多,也对比了东成、大有、威克士,虽然到手价格相差也就100多上下,考虑到用的少、其他工具的价格以及电池通用性,选了大艺。
       电钻用了两周就坏了,用的也不多,基本就是开8、9档拎螺丝、拆装膨胀螺帽,结果,在坏之前出现过一次故障,重新拆装电池又正常,第二次就直接坏了,没磕没碰的就按开关完全没反应,然后就直接拍视频找淘宝老板去维修,说是7-10天修好,期间一直在问维修进度,因为要干活,等不及了又重新买了一把便宜的电钻先用着,结果等了15天还没个结果,什么故障也不说,老板还和我扯维修师傅请假了,还得等,我就说要么给个准确时间要么给我换一台,老板也没吭声,就给我发了个快递单号,第二天收到货我看机身码不一样,就拆开看看,里面有些木屑,估计是别人退货机,有9成新,也懒的再和老板掰扯了,本来还想给个差评的,想一想这质量问题也不完全是他的责任,就算了,来论坛吐槽一下。
       电锤的话,一块4000Ah的电池可以连续打1.5个小时(用8MM*200的钻头,工作长度估计有100MM+,完全打进墙体,墙体主要是瓷砖、水泥、红砖),打孔的小工说他以前用东成,可以连接打孔三四个小时,有用过的大佬说说大艺这电耐用性如何?

      顺便说说使用感受,电锤的话体积和重量都还行,用25MM的开孔器开8CM的水泥地问题也不大,所以常规使用应该是没啥大问题的。无刷电钻对比有刷来说,噪音有点大,然后用4000Ah的大电池,因为只能单手使用,手腕有点受不了,肌肉拉伤,用完没感觉,第二天疼的动不了,后面要用的话,得买块2000Ah的,不然估计还会肌肉拉伤。其实买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想着电池通用,就没选12V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20V的电池都不怎么耐用,12V的更不用说了。

另外,电池正常充电是闪绿灯,有一次充电是闪红灯,也没管,后来看说明书,闪红灯是故障,具体是什么故障呢? 用的话也能正常使用,不知道电钻是不是因为这个电池坏掉的。

网友:
我用得伟,有洋二有国行,一个都没坏,万恶的资本主义。

网友A:
廉价东西不行,,买品牌货有保障,

网友B:
楼主用机器是来赚钱的,工作负荷不小,应该买更好的品牌,比如:大有、威克士、博世和牧田。

网友C:
用大有的感觉还好,5.2Ah的电池也够用了。

不理解楼主说无刷比有刷的噪音大,那是电机的原因吗?

你说要买4000Ah和2000Ah的电池,你背得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大有的感觉还好,5.2Ah的电池也够用了。

不理解楼主说无刷比有刷的噪音大,那是电机的原因吗?

是啊,就是电机声音感觉比较吵。不是背不背的动的问题,是4000Ah的太重,手腕受不了

网友D:
这什么意思?

网友E:
电池可以用延长线。电池背身上。就是电线有电阻不知道会不会发热。这样用大电池不累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机器是来赚钱的,工作负荷不小,应该买更好的品牌,比如:大有、威克士、博世和牧田。 ...

还是太相信大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廉价东西不行,,买品牌货有保障,

也不便宜多少啊,但是品质真的是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什么意思?

就开直径25mm,深度8cm的水泥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可以用延长线。电池背身上。就是电线有电阻不知道会不会发热。这样用大电池不累手。 ...

这是个好办法,但是好像没见过这种连接器,估计得自己改了

网友:
还是大有或者威克士吧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楼主刚好碰到了不良的那个……
谁家宝宝没有个故障率呢……

网友G:
买大艺,不如买东成??

网友:
我的大艺电锤用2年了,都是工地高强度使用,没有毛病,觉得很耐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楼主刚好碰到了不良的那个……
谁家宝宝没有个故障率呢…… ...

只能相信是我运气问题了,毕竟上了这条贼船,后面估计还得继续买他家其他工具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大艺,不如买东成??

本来也想买的,但是考虑到东成的电池接口不通用,后面买其他工具用不了,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