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XsMax更换显示屏总成和电池

楼主(2023-05-22):
苹果XsMax重摔后置摄像头黑屏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6508&page=1#pid14264995
苹果XsMax更换显示屏总成和电池

朋友之前刚刚维修过,现在又触摸屏不灵,现在是触摸乱跳,电池用不好用
一起更换

触摸屏中间不触摸

电池83

拆开

拆开

新的屏幕

屏幕

测试屏幕

显示屏ID没有装

测试触摸屏

拆电池

旧电池

新电池

拆听筒配件

配件

配件

防水胶

测试面容

电池

显示电池未知

好了

网友A:
应该把原电池排线移植过去啊!

网友:
非授权电池警告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需要专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原电池排线移植过去啊!

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原电池排线移植过去啊!

移过去要重写数据

网友:
水果家啥都授权

网友:
哈哈,显示电池未知,水果太坏了

网友:
苹果手机换电池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一看就会、一修就废的故障,换的不好,直接玩完。

网友B:
电池如果用旧电池保护板,数据会自动校准吗?

网友C:
电池检测没有通过。

网友:
现在LCD屏手机越来越少了,LCD屏养眼啊,LED的都不行

网友:
电池那里买,我的12刚好用了一年出点掉到97了

网友D:
换屏幕不会显示未知部件吗,以及原彩这些根本用不了了吧

网友E:
好家伙,这拆机换电池视频看过好多,但是我不敢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如果用旧电池保护板,数据会自动校准吗?

目前了解,用回之前电池板,数据要使用一阵时间,慢慢恢复,如果是老款手机可以这么做,新款的还是去换原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检测没有通过。

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屏幕不会显示未知部件吗,以及原彩这些根本用不了了吧

屏幕可以写回原彩,这个在买就联系好先写好,电池是直接更换,没有大影响,反正是大容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这拆机换电池视频看过好多,但是我不敢拆

胆大心细,加上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