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主控2258XT 颗粒是海力士3DV4 这个RDT表示有240个坏块?

楼主(2023-05-22):
是按照这个设置的 开卡后 接电跑的rdt

颗粒id

第二条红线标的是读取失败计数 这个是坏块数量?后边CH0 239 第一个颗粒里有239个坏块?是这么看吧 这个真心看不懂

哪一项设置错了容量居然少了一半 后面坏块数量不是90个么?

这个也显示的坏块数量90

<< Super Block count detail information >>

1 Super block = 4 * physical block

Total block Count = 1272
Pretest calculated minimum required block Count = 661
Initial bad block Count = 90
Good as bad block Count of initial bad block = 1
Available good block Count = 1183
Remaining spare block Count = 522

<< Total Bad Block numbers for each Channel and CE >>

     CH0   CH1   CH2   CH3   (All-Plane)
CE0  261   ---   002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0)
CE0  088   ---   001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1)
CE0  043   ---   001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2)
CE0  089   ---   000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CH0   CH1   CH2   CH3   (Plane-3)
CE0  041   ---   000   ---
CE1  ---   ---   ---   ---
CE2  ---   ---   ---   ---
CE3  ---   ---   ---   ---

--- System block index ---

1st-Info [00] : CH0, Intlv0 (CE0-Die0), P0, Blk0
2nd-Info [01] : CH2, Intlv0 (CE0-Die0), P0, Blk0
3rd-Info [02] : CH0, Intlv0 (CE0-Die0), P1, Blk0
4th-Info [03] : CH2, Intlv0 (CE0-Die0), P1, Blk0
1st-ISP  [04] : CH0, Intlv0 (CE0-Die0), P2, Blk0
2nd-ISP  [05] : CH2, Intlv0 (CE0-Die0), P2, Blk0
3rd-ISP  [06] : CH0, Intlv0 (CE0-Die0), P3, Blk0
4th-ISP  [07] : CH2, Intlv0 (CE0-Die0), P3, Blk0
Index    [08] : CH0, Intlv0 (CE0-Die0), P0, Blk1
BadInfo  [0A] : CH0, Intlv0 (CE0-Die0), P1, Blk1
MPInfo   [0B] : CH2, Intlv0 (CE0-Die0), P1, Blk1
Log      [0C] : CH0, Intlv0 (CE0-Die0), P2, Blk1

网友A:
是240个,第一个通道的第一个CE就239个,不知道为啥这么多。
另外为什么开出来容量就一半,我猜,是不是因为CE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40个,第一个通道的第一个CE就239个,不知道为啥这么多。
另外为什么开出来容量就一半,我猜,是不是因 ...

ce不连续?还有这一说法? 要不在试一次?pretest还是选2 在试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ce不连续?还有这一说法? 要不在试一次?pretest还是选2 在试一次?

不对,好像不是,别管我刚刚说的,今天没睡好觉脑子不太清醒坏块是对的,为啥只有一半容量等大神来解决吧

楼主:
又试了一次结果跟上边一样 为啥?

网友:
读失败次数,不是坏块

楼主:
换了一个软件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可以手动容量的

网友C:
读取错误 ECC错误各是什么含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动容量的

手动设置容量的时候很少好像ps3111需要吧 别的都是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错误 ECC错误各是什么含义啊

不知道啊  接触的这个还是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动设置容量的时候很少好像ps3111需要吧 别的都是自动模式

2258Xt肯定可以手动设置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8Xt肯定可以手动设置容量的

可以手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