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光衰很严重的led灯板

楼主(2023-05-22):
用了三年,虽然没坏但是光衰非常严重。灯珠都黑了。

网友A:
光衰严重,灯珠黑了,究其原因还是散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铝基板?

真铝的,但是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衰严重,灯珠黑了,究其原因还是散热不行。

便宜的吸顶灯板都是这种方案,没有好办法

网友:
灯板普遍较薄,若把灯板用厚点就好了

网友:
不过商品LED灯3年差不多了。

网友:
1R69换成2欧电阻,电流减小再用3年

网友:
用前应该加个铝片散热。

网友:
白炽灯和荧光灯不怕热。
LED很怕热

网友:
电流大,散热不好。迟早会这样。

网友:
其实按散热面积计算22cm直径金属圆盘才能长寿,3年不坏也算可以了。

网友:
偷工减料的产物。
薄铝板散热是不行的。

网友:
原因还是散热不行

网友:
不行的电珠换掉!

网友:
不值得折腾,数码值得买区里面几元钱买新的合适。

网友:
啥衰不衰的,想买新灯就直接买,不买就把灯珠贴一遍,能在论坛混的贴灯珠应该也手拿把掐

网友:
还是散热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