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饭煲电源板没有12v输出,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23-05-22):
有一个苏泊尔电饭煲没有显示,经检查是电源板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换上就好了,换下来的检查没有12v,电源控制芯片是pn8024,检查外围元件没有损坏,怀疑8024坏了,网购换上还是不行,怀疑网购8024有问题,换了一家购买换上还是不行,外围元件都检查了没有坏,就是没有12v,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原理图,避免负载影响,后面的78l05脱开了,上电,sw端有320v,就是没有输出12v,C2,C5,C7,D2,D3都没有问题,电感测量也是通的,就那么几个元件,都没有坏,就是没有12v

这是电路板

正面

就这么几个元件,都检查了,不知道问题在哪里,郁闷

网友A:
之前我发帖,修一台美的微波炉的电源,类似的8脚电源芯片,12v和5v无输出,万用表在路检测输出部分的原件,未发现问题。换芯片还是无输出。后来在整流管正极外接12v和5v,第一、二次测试显示屏正常显示了,第三次测试的时候又出现了开始的故障。检测整流二极管,5v的那个击穿了!更换两个二极管后,就回复正常了。
总结一下就是,整流二极管病了,万用表测不出来,电源芯片发现负载有过流就保护了。直接外接电源电流比较大就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发帖,修一台美的微波炉的电源,类似的8脚电源芯片,12v和5v无输出,万用表在路检测输出部分的原件, ...

二极管也换过,而且我都脱开负载了,应该不存在过载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也换过,而且我都脱开负载了,应该不存在过载保护

二极管击穿,本身就成了“负载”了淘宝留言看,确实有假冒伪劣芯片,能找个正常使用的芯片就好了,这个芯片早几年的电磁炉也常用

网友B:
换板解决。
IC,电阻,二极管,继电器都可能烧,售后懒得测试直接换。

网友C:
12V5V输出为常见规格,直接买模块替换就完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535094031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板解决。
IC,电阻,二极管,继电器都可能烧,售后懒得测试直接换。

已经换板了,这个有时间就搞一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5V输出为常见规格,直接买模块替换就完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53509403169 ...

已经换板了,这个有时间就搞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换板了,这个有时间就搞一下什么原因

D2和D3都换掉试过没,据说有时候二极管表面上测上去是好的,但是一上电实际就会击穿是坏的,所谓的“软击穿”

网友E:
这种问题,有什么设备好测试元件吗?

网友F:
估计是电源ic出故障。

网友G:
4.7UF/400V电容,二极管 ,这些换新试试看!~

网友H:
这个电源的电路很经典,保护电路环环相扣,D3即是整流又是过流检测,D2和C5即是过压保护又是过流保护,D3上面电流大了将会抬高C7上面的电压,电压输出高了又经D2C5检测保护,C2为软启动电容,首先检查C2上面有没有电压,电压值约为芯片的供电电压,如果没有芯片和C2重点检查

网友:
没有输出电压还是没12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击穿,本身就成了“负载”了淘宝留言看,确实有假冒伪劣芯片,能找个正常使用的芯片就好了 ...

还是你说得对,走路好多弯路,就是D3不良,万用表测是好的,上电就不行,手头没有这个管子,找了个相近的FR104换上就好了,有机会买个原型号的换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的电路很经典,保护电路环环相扣,D3即是整流又是过流检测,D2和C5即是过压保护又是过流保护,D3上 ...

检查是D3不良,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上电就不行,换个就好了,走路好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UF/400V电容,二极管 ,这些换新试试看!~

就是D3不良,当时没有这个型号的管子,就没有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源ic出故障。

IC没有问题,就是D3不良,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上电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有什么设备好测试元件吗?

业余没有什么设备测试,只能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D2和D3都换掉试过没,据说有时候二极管表面上测上去是好的,但是一上电实际就会击穿是坏的,所谓的“软击 ...

就是D3有问题,万用表测量是好的,上电就不行,当时没有这个管子就没有换,走廊3好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