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手动启辉器老台灯拆解

楼主(2023-05-22):
在单位仓库翻出一老台灯,有些年头了,打算改成LED光源玩玩。里面有镇流器,但没启辉器。原来有一奇怪的按键开关充当了启辉器,每次开灯,按下红色开灯键不松手,直到灯管点亮再松开。

网友:
加装个启辉器方便使用即可,不要改动那么大。

网友:
按下红色键不就是预热灯丝吗,松手就断开,然后整个灯管点亮

网友:
以前有一台差不多,后来扔了。

网友A:
这么有特点的台灯改LED,我一时想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

网友:
算的上老产品了,质量不错。

网友:
台灯和路由意外的很搭啊

网友B:
也够古老的台灯。
我用过最好用的台灯是用22W的环形灯,发光面积大没有阴影,LED点光源阴影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有特点的台灯改LED,我一时想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

从我这个野生缝合怪的技术角度来说,可以叫借尸还魂,或者旧瓶装新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够古老的台灯。
我用过最好用的台灯是用22W的环形灯,发光面积大没有阴影,LED点光源阴影大 ...

我见过的最老的台灯,是在烈*祠里展示的当年叫农委还是地委的人民武装从国军机构那缴获的台灯,就跟抗战片中国*党办公机构用的那种绿罩小铁珠拉线开关的台灯简直一模一样。
用过的最老的台灯,是小时候为了逃计划生育被送在了外公家,外公当时在县城机械厂工作,然后就自己做的台灯,底座是一整块铁铣出来的,然后刷的暗红的防锈底漆,表面再刷上黑油漆,装了个拨杆开关,灯线是那种红白相间纱线外皮的双绞线,灯杆就是车床上用的蛇管灯杆,灯罩是用铁皮自己折的小铁壳,外面蓝油漆,里面白油漆,这个灯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晚上被大人叫起来尿尿,基本都是这个灯在亮着。

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台灯,应该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10岁或者是11岁,反正可以肯定不是12岁,因为12岁在我们当地属于是重要的生日了,那年收到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当时的风俗是二十三需要去看老干妈,那天回来的时候,给了我五十块的红包,然后路过我一个姑老表的电料门市时,他们看到了我们就让过去坐坐,进了店我在那瞎看,就看中了一个带夹子的台灯,用的是普通的钨丝泡,然后就仗着自己身上有钱非要买,当时应该是已经有打着护眼宣传的荧光管的台灯了(那灯的底座上还带了一个小石英钟),不过应该是不便宜,然后我那老表他爹就强烈推荐我们买那种的,但我就是看中了那个夹子其他的全部不要(其实当年看中的还有一个卤素泡的台灯,底坐超级沉,支杆是两根类似收音机天线那样的伸缩杆,灯罩圆圆的还带个小塑料尾巴,但这玩意他没办法固定在床头,最终只能放弃),最终大人拗不过还是给买了,50块肯定是没花完的,然后剩的钱自己也不是我的了。

到了LED时代,已经不再看书学习了,对台灯的需求也近乎没有了,不过后来迷上瞎捣鼓之后,又有了挑灯夜战的需求,然后在某小区垃圾堆里捡了一个装T5灯管的应该是个镜前灯的灯,拿亚克力棒做了个支杆当台灯一直在用,后来某网红培训机构退出办公楼时,又从楼下捡了一个可调光的圆盘补光灯跟一个坏了的声卡,就用那种蛇管的手机支架改了改做成了个可调光的台灯,用到女儿上小学时给了她晚上写作业时来用,自己目前用的是某宝几块包邮的不可调光调色的酷必灯,遇到需要拍一些芯片的微距或者是焊小点的针脚时,就拿一个玻璃上蒙了卫生纸的头灯来补下光。

前两天粗粮搞周年庆时送了张8折的券,也想过买个他们那款原价199的灯回来给孩子写作业用,但突然发现现在孩子大了懂事了,基本上放了学回来就写甚至没放学就会在学校里写一部分,以致于现在晚上很少再熬夜写作业了,最终还是没有买。

网友:
没有启辉器时两个线头碰着也干过,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我这个野生缝合怪的技术角度来说,可以叫借尸还魂,或者旧瓶装新醋

这个台灯再有60年就有百年历史了,品相还不错,而且还能买到灯管,应该做复原修复。

网友:
古董级老台灯,估计得有30年以上历史了。

网友:
古董可以收藏了

网友:
这种台灯我家有一个类似的,好像是用8瓦细日光灯管

网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好有年代感的老物件,翻新一下很有情怀的,改LED可惜了

网友:
老物件了,留作纪念比改LED好

网友:
简直太古老了,为什么直接换一个台灯呢?可能还更省钱。

网友:
可以换电子镇流器再换个灯管就可以重新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