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太阳能控制电路

楼主(2023-05-22):
最近买了几块小功率太阳能板,利用旧汽车电池和12vled板,diy了太阳能系统,独缺控制器。看了某宝的太阳能控制器质量好像不怎么样,于是就利用自己的电子理论基础,diy了一个白天灭,晚上亮,低电压保护的太阳能灯。电路图如下,有路图如下。

网友:
此类电路应该是比较多,可以DIY。

网友A:
有线路图,有成品,但是实际是否有用,还要测试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路图,有成品,但是实际是否有用,还要测试才知道。

理论与实际还是会有差别,得测试几次才知道

网友:
光耦在这里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
又不用隔离,两边共地,加光耦干啥?

网友B:
看不懂,电路图躺平了,给我站起来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电路图躺平了,给我站起来瞧瞧

你居然没有颈椎病。。。。。。

网友C:
要光耦干嘛,直接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一个mos管,2个电阻就够了

网友:
太简单了吧?功能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光耦干嘛,直接一个二极管,一个三极管,一个mos管,2个电阻就够了

改进的,感觉还是不理想,看看用358控制可能会比较稳

网友D:
论坛里好用又简约实现你功能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好用又简约实现你功能的图纸

没有找到简单又有电池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进的,感觉还是不理想,看看用358控制可能会比较稳

越复杂,消耗的电量可能越多,要调整触发亮度,可以串联一个稳压管或者LED在三极管基极,太阳能用358耗电也不小了,还不如直接用专用芯片,价格和358差不了多少,外围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复杂,消耗的电量可能越多,要调整触发亮度,可以串联一个稳压管或者LED在三极管基极,太阳能用358耗电也不 ...

确实,稳定性也不好。专用的事还是给专用的人做,购买了模块,坏了会修就好

网友E:
太阳能控制器,现在废品回收站到处都是,都是IP67防水的,基本没有坏的

网友F:
成品那种太阳能庭院灯就可以吧,我这有个带人体感应的,都7年多,也没坏,应该是有过放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那种太阳能庭院灯就可以吧,我这有个带人体感应的,都7年多,也没坏,应该是有过放控制电路 ...

嗯,diy完全是兴趣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控制器,现在废品回收站到处都是,都是IP67防水的,基本没有坏的

没有逛回收站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