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驱动大功率led板

楼主(2023-05-22):
网购了两片大功率led板,五路4并再44串,电压大约130v,电流300ma,如何驱动,想用两并直接用220v驱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接个二极管,再并电容,100V左右,低于标称的130V都不需要限流,但是功率估计不到一半,没有限流还有可能烧灯珠

或者买专用的驱动

网友A:
这么大个的,还是准备个好的驱动吧。不然早晚废了。

网友:
准备了几公斤的散热铝?

网友:
根据需要的亮度选择合适的恒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的,还是准备个好的驱动吧。不然早晚废了。

确实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