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家,这只恒温碗(型号SKULD时蔲K3)怎样才能拆开

楼主(2023-05-22):
恒温碗型号:SKULD时蔲K3。

充电指示灯能亮,有时亮红色,也有时亮白色。插电按开机键能显示温度,但充不进电或是不存电。
底座红圈是原有的小孔,没有螺丝应该是个气孔。
篮圈是我钻的孔,原本像黄圈一样,开始以为是螺丝孔位,结果没有螺丝。
求助各位,这只恒温碗怎样才能拆开?
谢谢,谢谢!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从上边翘

网友:
估计不锈钢碗和外面的塑料壳是过盈配合扣上的吧!

网友:
充不进电应该先检查充电座是否好,确定充电座没有问题以后,才摆弄那个【碗】;要拆开这东东,只能把不锈钢碗拿出来,才能检查里面的主板。

网友:
估计不锈钢碗和外面的塑料壳是螺纹,旋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