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怎么没有人搞个常用主控排名?

楼主(2023-05-22):
很好奇这个问题。

网友:
主控的功能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支持多少CE,核心数量和频率,支持哪些制程的F,支持哪些纠错算法,最大读/写性能和IOPS。实际性能受到各厂家固件影响很大,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方式进行对比。

网友:
基本上不用拍,出货量决定一切

网友:
能买到什么用什么

网友:
居然没人排名。我按自己的标准排个名。第一名2258 XT,第二名2246en,,第3名2259xt,,第四名2259 XT 2,,首先这四个主控厂家都开放了直接转成slc功能,,其次人机界面极为友好颗粒信息一目了然,其他主控从马牌主控到英特尔三星主控都是垃圾驴粪,论稳定性论寿命论开放度2258 XT当之无愧主控之王,你要是不懂那应当别论。58 XT最大可以把1.2t tlc 颗粒转成400G slc,,但是前段看了另一位大侠的文章,,通过其他办法可以最大2t多tlc转化成700gslc,仅次于2246en,不知道谁研究过没有

网友:
坏了就烦,
好多用着就没法打开了。

网友:
围观 看大神们发表见解

网友:
可玩性肯定还是SM2258XT/59XT/59XT2排首位,但是论成本和厂家的使用频率可能就是YS9082/RTL573X排首位了

网友:
你说的排名是指性能排名还是出货量排名?

网友:
出个性能排名还可以,出货量排名太不靠谱了

网友:
围观了,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国产 荣慧最稳定    螃蟹一微最垃圾   联芸排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XT ???

很奇怪不是??因为你还不理解

网友C:
这东西有啥可排的  处理垃圾片废片黑片用58xt          但高品质性能硬盘58xt跟它就不沾边     缓外屎一般

网友:
其实现在都半斤八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有啥可排的  处理垃圾片废片黑片用58xt          但高品质性能硬盘58xt跟它就不沾边     缓外屎一般  ...

你用奔驰当拖拉机用,那谁也没办法。我拿2258 XT都是用开成slc的,难道你还用tlc硬盘?我是连mlc都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国产 荣慧最稳定    螃蟹一微最垃圾   联芸排中间

实际上得一微的固件水平很高的,稳定性不比SMI垃圾,只不过他家就那几个低端主控而已
螃蟹确实垃圾

网友:
马牌最垃圾,好几个88NV1120+大S的死了,都找不到开卡的工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得一微的固件水平很高的,稳定性不比SMI垃圾,只不过他家就那几个低端主控而已
螃蟹确实垃圾 ...

先不说德一威的固件水平高不高?你就单看他那个开卡界面,只有傻x才能设计出来那种界面,比粪坑里的蛆都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