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近十年前的充电宝和现在的对比(PISEN TS-D049)

楼主(2023-05-22):
品胜的 这个型号网上能找到的信息就是2013年的价格180,
好像是超声波焊接的非常难拆,直接用小电钻围着四周钻小孔后用螺丝刀敲开了。

电路板密密麻麻的元器件  好像是靠这个单片机控制外围电路负责充电和放电。

电池 力神电池,LR1865SK 也还行。

不知名杂牌 买电子元件搭配的1-2元忘了,里面三节电池,其中一节是沙子电池,还有两节也是很垃圾的电池很轻,完全不如上面的。
电路也是一颗芯片搞定 sy3511d。已经被我不小心电池反接烧坏芯片了。

网上找的电路图 就是这么简单。

十年发展,现在的充电宝电路越来越简单了,价格越便宜了,很常见的方案就是ip5306 ip2312 ip5358等,不得不感慨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上面是ip5358 支持22.5w 快充 外围电路已经很简单了。

ip5306 那就更加没几个元器件了 自己都可以用嘉立创画出来。

网友A:
集成度高了,电路板小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度高了,电路板小了许多

是的 而且功能也强大了 以前都是5v1a  最少都是5v2a 没有快充都不好意思卖

网友:
那时候的充电宝看着元件很多,实际转换效率比现在差太多,连续输出个五福一安都要了老命

网友B:
老品胜的是软件方案,效率不高。
专用IC方案的效率高,外围元件少。
IP5356发热很大,实际使用时会断电流。热敏电阻也没有。

网友:
现在的方案都是一颗ic加少量的外围元件,集成度跟以前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品胜的是软件方案,效率不高。
专用IC方案的效率高,外围元件少。
IP5356发热很大,实际使用时会断电流。 ...

反正我是没用过 ip5356   现在现在都是各种专用的ic 电路精简 成本低 效果还好。

网友:
我手里一个品胜的也是快10年了,外壳焊接的连个下手的地方都没有,一点缝都没有,想换套电池都不行。

网友:
随着芯片的更新换代,现在是进步了。

网友:
干嘛不让拆?封得好,也是想结实点,不要一捽就碎了。

网友:
品胜的充电宝相对做工和用料不错。十年前的充电宝电路板和现在的最大区别就是集成度高了,十年前的用的分立元件比较多,充放电电流相对较小;现在大多是贴片,支持快充协议,充放电电流大很多。

网友:
很快就到断电锁死

网友:
科技发展太快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品胜的充电宝,不过电池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没有快充都不好意思卖

网友:
品胜出来好多东西,买过带路由的充电宝的裸板,十来年了,一直扔着没玩

网友:
家里一个品胜的  能输出  不能输入

网友:
现在的快充更快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