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了14年的LG19寸显示器出现一条红线时好时坏,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22):
这个显示器十多年了,一直都是好好的,前两天出现一条红线跟蓝线,不然就一条红线,时好时坏,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外国有位小哥,是用根棍子敲了好多次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国有位小哥,是用根棍子敲了好多次好的

哈哈,你这是要叫我换个新的

网友:
屏线坏了,换起来很麻烦,考验技术

网友:
你这应该是液晶屏板的软排线接触不良,我的22寸也是某个地方有条竖线,在液晶屏板软排线对应的地方用美纹纸贴紧就好了。用了半年了,再也没出现那竖线了。

网友:
我的是1942S,也用了14年了

网友:
屏线可能氧化了,记得有人喜欢用湿抹布擦,造成这个现象的

网友:
凑合着用吧

网友B:
我的一个显示器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有时候会自己好

网友C:
显示器提意见了,你别再折磨它了。

网友:
应该是排线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D:
手捏下看看,万一能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捏下看看,万一能好呢

不行,显示屏开着自己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提意见了,你别再折磨它了。

怎么折磨它啊,它就是让人折磨的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显示器也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有时候会自己好

没错啊,我的现在又好了

网友:
一开始都是时隐时现的,后面就;一直显示在那里了,还会越来越多,修复成本划不来,还是换了。

网友:
就这么用,过段时间就习惯了

网友:
换一个显示器,别瞎折腾了,新的没多钱

网友:
我的一台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前一段时间在屏幕中间位置出线一条竖线,用手拍了拍竖线消失,这一段都没再出现竖线。昨晚在屏幕左侧边上又出现一条竖线,又拍了拍消失了,估计是显示器内部排线接触不良,等有时间打开显示器检查检查排线插头,估计插头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我家里的液晶电视一条绿色的亮线,好几年了,没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