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可以考虑用GX25发动机给汽车做一个辅助动力系统

楼主(2023-05-22):
可以考虑用GX25发动机给汽车做一个辅助动力系统。
类似于飞机的apu。
在大冬天或者你汽车停了比如10天半个月之后电压比较低不好用启动机启动发动机时手拉启动这个小发动机给电瓶充一会儿电再由电瓶和这个gx25小发动改的发电机一起出力(出电流,提供电流)启动。我看了拼多多和淘宝这两个平台,淘宝上找到了目前发现的最便宜的gx25发动机,全新的,需要330块钱,不包邮,但不清楚质量如何,我看别家都是五百左右,甚至一千多的
你还需要再给它配一个永磁无刷三相交流电机当发电机
体积也可以做的很小的,汽车机舱前盖应该可以放下。
只有一个巴掌大。
不算电机(发电机)重量,发动机重量只有3.8公斤。
这是一个交流电机(发电机),需要给它整流滤波,降压,升压,稳压,恒流恒压之类的,你应该懂吧?有时候还可以把这个小发动机打开,再搞一个电启动遥控启动。(手拉盘、手动启动不要去掉,当备用的应急启动方案)这样有个时候坐在车里或者出去露营,你出去游玩露营需要用一些功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电能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这个小发动机启动,只让这个小发动机启动、运行、发电,这样省油。汽车自带的发电机效率太低了,汽车的大发动机也太费油了。
再加一个功能:你把汽车改成,比如当你汽车长时间不用放10天半个月之后让那个发动机启动一小会儿,他自己定时的或者说检测电压,检测到的电压低到一定的时候就自行启动给发电瓶充一会电。
这样随打随用,随时你都有电,用不用担心汽车冬天不好打着火,停放时间太久电瓶饿死。
不知道那些汽车厂商愿不愿意这么搞。
或者这么搞有什么问题没?
要用无刷电机当发电机,这样不用担心碳刷磨损的问题。

要是汽车厂商愿意出汽车的时候就这么搞(设计的时候就设计这么一个小发动机、辅助动力系统,一出厂就有,不用我们后来再改),就太好了
还可以使用快充快放型的锂电池(比如那个钴酸锂还是钛酸锂来着)或者电容组,这样如果(汽车)经常放那不用的话,你启动的时候因为它是快充快放型的,你很快就可以把电池充满后把汽车主发动机打着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被人申请过专利,如果有没有人申请过这种专利,也不知道能不能去申请个专利?
如果你真要把这个小发动机放到汽车上的话,那么为了良好的使用体验你还要解决这个小发动机它换机油的周期短,因为它的转速快,温度高,散热不好,油路不好,冷却不好,所以这个小发动机的机油变质快,可能连续开个几个或者说十几几十个一百个小时就要换机油了。
除此之外你还要解决一下他排烟(尾气)可能会很味儿(非常浓的烧汽油的尾气的味道)的问题,比如给它也加一个小的单独的三元催化或者说把它的排气管连接到汽车原车自身的三元催化上去。
然后这个是单缸机它的震动可能会大一点,可以根据这个做一个双缸机出来抵消一部分振动,功率也大一点。
上面那个为什么说检测到电压低到一定的时候启动发动机呢?我的意思是根据电压去判断电瓶剩余的电量,如果低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是电压低到一个值的话,肯定是不能够带动汽车主发动机的启动机启动汽车主发动机的
为什么说比如露营的时候可以启动这辅助动力系统而不是直接用电瓶的电?因为担心直接用电瓶的电的话很有可能会不小心把电瓶用过放导致不能启动车子把你困在那,那就麻烦了,有人可能会说搞一个检测电路,(为了方便理解接下来的意思我们先假定汽车电瓶充满电的电压比如是13.5v,放电截止电压是10.5v,而低到11.5v伏以下就不能再启动汽车了)检测电瓶电压,电瓶电压低到11.5 以下就不能再对外放电了(这里的对外放电指的是比如外接的灯啊,手机啊、风扇等)像这么搞的话,要不了多久电瓶电压就会低到那个启动不了汽车的程度(上面假定的11.5v)而被检测电路截止放电的,这时候如果你需要继续用电就需要去启动汽车的主发动机,但是用汽车的主发动机光发电的话是很费油的,不值,效率也低,这个小发动机做的好的话可能比汽车的发电机功率还大还省油,而且这个辅助动力系统就如上面所说还有其他用处
为什么说如果光靠汽车电瓶用不了多久可能就没电了(或者说就到检测电路设定的截止放电电压了)?因为汽车电瓶属于电化学电池,而且能量密度还是比较低的那一类电化学电池,赶不上发电机的,赶不上汽油的(任何电化学电池都没有汽油能量密度大,就算换成锂电你这么用也是坚持不了多久,而且还有关键是你平时停车,放那不用,这前机舱可是有个锂电池(大锂电池组)呢,你安心吗?磷酸铁锂也没好哪去,照样有危险活泼的理元素,听名字就能听出来,理元素这玩意本身就危险,这东西就这样,用它做出来的电池你想想能好哪去?虽然经过内燃机(汽油机)会损失2/3的能量,但是比起汽车上自带的发电机和铅酸电瓶或锂电池,这个专门用来发电的小发电机照样可以把一升汽油或者说一点汽油转换成很多电)
也可以在驾驶位加上这么一个按钮(一键启动辅助动力系统的按钮)
这个小发动机的输管和回油管,也可以考虑连接到汽车的油箱、油路,没必要非得用它自带的那个油壶(白色的存油仓,油箱)这样麻烦,不然小发动机没了燃油你还要打开前机舱盖去加燃油
或许可以搞两个电池一个正常的铅酸,一个快充快放型的(或者这组用电容),毕竟光用铅酸要是过放了,你要把他充到可使汽车正常打着火的程度要等个二十分,甚至更久,充电慢,而光用快充快充型的(或者说电容),从名字你也可以听出来它的自放电率可能有点高,汽车熄火停那一个星期甚至三五天可能就没电了所以用两组,这样互补。
你看闲鱼上这个人做的这个小发电机,很好
这么小,发动机机舱,要是腾腾地方,设计设计还是可以装得下的。
跟汽车主发动机共用油箱的
就是汽车改装或者说出厂时一开始就自带那个功能,不用单独给他加。

楼主:
就是汽车改装或者说出厂时一开始就自带小发动机这个功能就好了,不用后期改装汽车给他加。

楼主:
电容组是可以启动汽车的你们看这个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be5d55aa86e7952efa

网友A:
铅酸电池很容易就到11V了.所以不好用,最好的办法还是加装自启动模块.不过现在很多插混车都可以自己发电,我的比亚迪宋6年前的车,就有这个功能,小电池亏电自动进入休眠,机械要是开门,长按升窗键旁的解锁键就可以解除休眠状态,用动力电池立刻给启动电池充电,当动力电池没电时候,会自动启动发动机10分钟给电池动力充电,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防亏电模块,控制汽车的发动机启停,而不是外面加装发动机.或者你只需要个超级电容就好了,超级电容启动器,类似AUTOWIT这样的,就足够了。不需要搞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咸鱼有带分压器的超级电容,但是我们无法控制电容升压充电后放电,只需要能够主动升压的控制板就好办了。类似通电后,电容自动检测内阻升压充电,然后瞬时放电。平时不用不充电,或者断开的。

网友:
想着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新能源都大行其道了,发电充电,还不如推土机上手拉小发动机起动,用小发动机拉大发动机起动呢,效率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很容易就到11V了.所以不好用,最好的办法还是加装自启动模块.不过现在很多插混车都可以自己发电,我 ...

分压器是什么?但是我们无法控制电容升压充电后放电,只需要能够主动升压的控制板就好办了。类似通电后,电容自动检测内阻升压充电    这句也没理解

楼主:
主要是有时候需要提供一个长时间的大约几百瓦或者说比如几百瓦的电能这个时候电池就不管事了(能量密度低,不行的,用不了多长时间)而要是启动汽车主发(主发动机)吧又太费油,不如小发(小发动机)划算

网友B:
小时候见过东方红推土机的启动方式很特别,手拉小发动机启动后然后带动大发动机启动。把GX25加装在车辆的发电机处,再弄一个齿轮切换装置,当启动电池亏电或驻车用电时就可以启动GX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时候见过东方红推土机的启动方式很特别,手拉小发动机启动后然后带动大发动机启动。把GX25加装在车辆的发 ...

看到过这个的年龄都不小了

网友:
坛里不是经常有卖超级电容的,来一组呗,还不到100

网友:
这就好比电动车拉着发电机,烧油给电动车充电,没啥意思呀

网友:
不如换个新电瓶实际。或者弄个启动宝背备着

网友:
不如给发动机加个摇把

网友:
长时间停车就把电池拔了,要野外长时间用电,你可以用新能源的外放电功能,要持续的用,自带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过这个的年龄都不小了

估计最小的都要接近5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