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tc8h1k08点焊机改造

楼主(2023-05-22):
淘宝上前段时间买的点焊机,用了几次,因为想改两串法拉电容的刷错了程序,坏掉了,剩下的单片机加喇叭又拼凑出了一个,现在还没完工,还没数码管,只是盲操作,用两串法拉电容可以点焊了,线是10AWG,6个228,等数码管到了,装上看没问题就可以盖上了。

电压表头是很早以前买的USB电压电流表,插头坏了,所以拆下来装到这里用。可以显示充电电压和电流。目前调的是2A充电,恒流板有点热,调到3A有点烫了,必须加风扇。

因为没有显示的数码管,不知道是几档,盲操作,还好能焊住。上次做的那个12管的最高档也焊不住。不知道那板是什么原因焊不住,

数码管今天到了,装上,显示乱码怎么办?乱码乱闪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电容点焊机?感觉不便宜啊!为什么不用变压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电容点焊机?感觉不便宜啊!为什么不用变压器的呢? ...

个人感觉就是体积太大,特别是微波炉变压器改的那种,太沉了,

网友B:
这搞得真不错!干嘛改两串,三串的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搞得真不错!干嘛改两串,三串的不好么?

今天数码管到了,装上乱闪乱码。做了两个板一样的情况乱闪。

网友:
折腾坏了,买新的算了

网友C(2023-09-15):
我的这个板子和你的比较像。我也是使用两串超级电容。什么都不用改,直接性的把正负输入单独接12v供电。焊笔正接电容就行。     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超级电容质量差内阻大还是控制板限流  最大档只能点1.5的    请问下这个背后的 tx  rx  vcc gnd怎么连接电脑改参数,想改下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板子和你的比较像。我也是使用两串超级电容。什么都不用改,直接性的把正负输入单独接12v供电。焊 ...

改不了的,单片机基本都是锁死的。除非你有程序,可以重新烧录。还是在能量源,线阻,焊笔上下功夫吧

网友:
搞得不错,平时用的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