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一个琢美 MM20万用宝的拆机

楼主(2023-05-22):
最近和琢美的产品杠上了,

拆的都是琢美的,主要是因为琢美的资料比较全,网上很容易查到资料。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吧。
我们今天要拆的就是这个万用宝,图上的电源线是我后接的,这个是我网上咸鱼打黑回来的设备,看上去成色还可以。
对比了网上的资料,找个几个识别点,判断这款就是MM20的万用宝。
上面没贴纸,大概率就是110V的设备,反正我有变压器。先接110V试试看。

底部靠近电源线这里有三个螺丝,拆开了就会露出电路板。

露出的电路板,小心地把电源线和连接线圈的两个金属接头解掉。

电路板的正面,带开关。

电路板的反面,带调速开关,上面零件很少。这款是110V的,电感和线圈都没有。

拆掉机器顶部的四个螺丝,也是尺寸为15的内六角梅花螺丝。

可以看到露出的电机中枢转子。有点生锈了。

小心地撬开,就露出了里面的塑料隔板,用一个螺丝固定。

卸掉塑料隔板可以看到里面的定子线圈了。这款MM20使用的是两片式定子线圈,如有问题两片线圈或者同样型号的可以互换。

被拆掉头部的万用宝。四根连结定子线圈的线飘逸在风中。

查下来是这片定子线圈不通了,这种定子线圈是找不到里面线头的,测下来两头不通。后来重新安装的时候找到了问题点,两根接线中一根漆包线被折断了。小心翼翼地重新接上,并配合热缩管保护。

全部拆开后零件的样子。

最后打黑成功了,连接110V变压器可以工作。

另外网上买了一块改造好的电路板,可以直接接220V电源使用了。

网友:
比我拆的那个强,简直是一次性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

网友A:
万用宝 这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真是孤陋寡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宝 这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说,真是孤陋寡闻

万用宝适合在狭窄空间作业,例如,石膏,木材的这种开孔切割。
国内喜欢用角磨机。但是角磨机开孔切割会导致切缝开孔很大。

网友:
没用过,进来学习,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拆的细 致,手艺不 错

网友B:
换造好的电路板也不能直接接220V电源吧,定子线圈的耐压不够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造好的电路板也不能直接接220V电源吧,定子线圈的耐压不够

可以的,已经用上了。我另外拍了一套万用宝的铲片,可能过两天回寄到。
关于110V和220V能不能用的问题,我稍后开一个帖子解释。
现在暂时还在折腾各种小电磨。

网友C:
品牌货,做工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货,做工真不错

的确是,对比良民的产品,坏了更容易找到替换件。
毕竟人家的产品资料库做得很全。德国人比较严谨(琢美被博世收购)。

网友D:
这个机头有好多个可以替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头有好多个可以替换的吧。

的确是,很多可以替换的头,等我买的到了再和大家分享下。
我看到的最实用的例子是家里买的那种电视柜开线孔。方形孔,开的很小,也比开孔机好操作,可以直接开到最边上。当然还有什么打磨砂纸之类的。
打磨的功能可能就是不能够和琢美的6000型号对比了,目前是找不到那种打磨头了。
琢美6000的资料可以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

网友E:
可以用个220电源转换模块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个220电源转换模块放进去

不需要,只要把电路板换了,就可以支持220V

网友:
拆的彻底,楼主手艺也不错。

网友:
又救活一个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