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就烧了呢

楼主(2023-05-23):
华为66W快充套餐,66W快充头(11V6A Max 或 10V4A 或 5V2A)和6A数据线

移动电源是华为40W快充cp12s
(输入输出:IN/OUT2:5V/9V/12V~3A  15V/2.67A  20V/2A  5V/4.5A  10V/4A
40W(MAX)  OUT1:5V/9V/12V~2A  4.5V/5A  5V/4.5A  10V/4A  40W(MAX)

66W快充套餐是正常的。移动电源未知,但内部应该是原装的,本来就是想测试它还正常不。
没充多久,就有烧焦味道,6A线都怼不进设备,废了,还能救不,充电头没事。

网友:
接触不良了吧?

楼主:
你是说移动电源接触不良才导致烧的嘛

网友A:
座子松动 然后短路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子松动 然后短路就烧了

啥是座子?端子嘛

网友:
我一直认为Type-C这个接口虽然通用,但过于脆弱,不能像A口那样经得起折腾。现在很多新笔记本,充电口用的Type-C,用过笔记本的都知道,有时候走路不小心一脚绊到电源线是常有的事情,以前的DC口一点问题没有,插上继续用。你这Type-C口绊一下看看,里面几十根精密触点,很容易坏。

网友:
端口清洗一下

网友B:
为了省钱少了几个MOS , d+d-cc 短路异常保护  插入识别。正负异常有些也省。

楼主:
拿什么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省钱少了几个MOS , d+d-cc 短路异常保护  插入识别。正负异常有些也省。

你是说华为6a数据线嘛

网友C:
这是质量问题,与方案无关。

网友D:
     估计是电流太大不匹配,如果你是先插充电头,再插充电宝插头,就是你操作不当造成的,这样因为瞬间电流太大引起触点烧焦。可以换个接头的,看看哪个修手机师傅帮你换了,最少要20块。

网友E:
大电流烧连接器。
接触电阻大了,发热严重,换座子十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质量问题,与方案无关。

菊花的,还存在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烧连接器。
接触电阻大了,发热严重,换座子十块起

能换到这种快充的座子嘛,不会换了,不能快充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换到这种快充的座子嘛,不会换了,不能快充了吧

华为6A是特制的座子。换普通座子一般只能到3A,大电流还会烧掉。

网友:
接触电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流太大不匹配,如果你是先插充电头,再插充电宝插头,就是你操作不当造成的,这样因为瞬间电 ...

还这样阿,现在电器还这么娇气阿。可网上很多人说正确是先插充电头,避免浪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电流烧连接器。
接触电阻大了,发热严重,换座子十块起

为啥是大电流,不是可以兼容嘛,有支持小电流5v2a的阿

楼主:
为啥会产生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