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昨天运气差,连着挂两个ssd

楼主(2023-05-23):
一个杂牌58xt,一直用来下载电影,正在迅雷和荐片同时下载,突然掉盘了……    再重新接上不认盘
想试试那个sata口是否正常,用另一个七彩虹sl500,接上正常,两个下载软件没关闭,手贱拔下又接上去,电脑卡住,拔下固态恢复,再接上去,卡住,固态不认盘了
可怜200多g数据,瞬间蒸发

网友:
硬盘这东西都是看命

网友:
58xt可以用eztools把数据dump出来

网友:
2个固态:你不要过来啊,我不要迅雷...............你这是催命啊。

网友A:
别用迅雷了,国产软件用你电脑做大数据共享服务器呢
虽然你下载的东西不正经,但是应该用点正经都下载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迅雷了,国产软件用你电脑做大数据共享服务器呢
虽然你下载的东西不正经,但是应该用点正经都下载软件 ...

有啥正经的软件

网友:
这么脆弱吗?不敢用了

网友:
硬盘寿命还真是看脸的吧

网友:
不断电拔插有可能坏硬盘很正常的

网友:
迅雷就这样,以前手机上的存储卡用手机迅雷干废了一个

网友:
你用迅雷,不挂才不正常!它不光下载还要上传,折腾得寿命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啥正经的软件

我用ut什么什么太长了记不住

网友:
吸血雷出名的不靠谱,谨慎使用吧

网友:
突然感觉迅雷真可怕

网友:
吸血雷害人不浅,尽量不用吸血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ut什么什么太长了记不住

下磁力行不行

网友:
不是你运气差,是这俩盘不正经

网友:
硬盘都改吐槽你了

网友C:
热插拔固态,你很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插拔固态,你很勇啊

那个七彩虹,确实是正在频繁读写时热插拔,挂了,有办法恢复吗?可怜数据啊,200多G啊

sata不是支持热插拔的么!怎么会这样!

昨天意外发现,下载路径的盘,掉盘后,系统里已经没有这个盘符了,但是迅雷,还在继续下载中,持续一小段时间才会往硬盘写入读取,可能是利用内存转储的。热插另一个盘上去,是会接着往盘上输出的,只是输出的路径、什么的,是否正确完整不得而知,它会不会用上一个盘的快照,覆盖这个盘,也不得而知,如果是,那不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