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华为快充问题

楼主(2023-05-23):
手机是荣耀10 ,最大支持5V4.5A的22.5W快充
66W快充头(11V6A Max 或 10V4A 或 5V2A)

用6a数据线,显示双大连闪电,也就是超级快充模式
可换成5a数据线,显示是单闪电,看下电压是5v,电流是2a以内呢。

咋回事阿,对荣耀10这22.5W快充,5a数据线应该也是双大连闪电才对嘛。
可惜现在6a数据线已毁,不能测下手机充电时候电压电流是多少啦。但用6a数据线时候,确实充电速度比5a时候快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慢充,500毫安的充一夜正好。

网友:
慢充挺好的,白天用晚上充1A足够了。

网友:
估计5A线质量不行

网友:
6A线可能有额外的通讯线,不是标准的线

网友:
线缆可能为特殊定制,需要有握手协议的,不是常见的线缆线序.尤其是小米.华为的某些超级快充型号.

网友:
线没有协议通讯上

网友:
华为有自己的快充标准,充电器、线、手机要三个原配在一起才能最大功率充电

网友:
线的影响是很大的,某宝几元的线,刚回来还能快充,没用多久就只能单闪电充了,说明线质量不行影响很大的。

网友:
华为 挑头调线

网友:
与线有关的问题。

网友:
5V4.5A大电流充电,最早是OPPO手机用的快充,vivo后来也在用,华为相对较晚,后来都是9V12V高压快充。OPPO快充线里面有芯片才能快充,估计VIVO和华为也是一样,同一家提供的快充方案。如果是9V12V快充普通线就行,好像是24W以内。但是近几年出现24W以上大功率快充对线有要求

网友:
线不仅有材质、粗细之分,还有功能之分,一般的USB线4芯,快充线还有5芯、6芯的。

网友:
不是线断了就是内部线与6A结构不同,你这个5A数据线内部也许就只有2根也不一定

网友:
我发现有时候显示双闪电符号是,充电并不快,好像是协议对了,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
先试试传输数据正常与否,SCP肯定是线头有内置芯片管理的,通讯不正常也会导致不能握手协议达成,或者有的线根本就不能超过3A充电的容量。
还有就是听说USB-A口本就不支持3A以上的电流。

网友:
如果不赶时间,慢充也挺好的。

网友:
数据线也很重要的!

网友:
5A的线不是支持华为SCP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