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稀罕货,带充电宝功能的晨州岛万用表拆解(CZD FS-301C)

楼主(2023-05-23):
又收来一个充电宝相关的奇怪玩意,充电式多功能万用表,带有充电宝功能,可以给手机充电,二话不说直接拆开看看。打开后可以看到充电宝模块和万能表控制板部分是硅胶线连接,里面有一个5000mah软包锂电池。断开电池,卸下两块PCB,充电宝小板的主控还是用了老朋友 -- ip5306充电宝芯片,只不过被设成了单灯模式,三个LED灯驱动脚只用于控制一颗直插红色LED。万能表模块良心,用的硬封芯片,主板上还有断点检测功能的弹簧天线和手电筒功能的LED灯珠。总体来说用料十足,功能多样实用。

网友:
如果怼错高压,电池会不会炸鸡

网友:
拆得好!
现在万用表卷的这么狠吗?

网友A:
如果只当万用表使用是不是充满一次电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万用表测量电路是与高压非隔离的,这要是充手机时候边测量人会不会没了,光那几个字有啥用。而且usb金属外漏能触摸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当万用表使用是不是充满一次电可以用很长时间。

万用表很省电的,我一对7号电池可以用不知道多少年

网友:
居然是硬芯的  有点出人意料

网友:
输出5V2A,功率有点大啊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花里胡哨么?

网友:
万用表卷的这么狠吗

网友:
我觉得5号7号电池纯万用表好些,避免边充边测漏电问题。万用表加微型隔离,5到24v恒压,10到500ma恒流可调电源最好,测量电阻大概温升特性,二极管导通等。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带充电宝的万能表里面还是硬芯

网友:
充电宝功能鸡肋,不过大容量电池、硬封、全按键、带继电器这些都好评,价格多少?

网友:
表不错,大电池自然有充电宝功能;不过只是一个附加功能。估计大部分时间,用不到。

网友:
多功能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又添了新功能,充电宝万用表,有点绕口。

网友:
这个万用表不错,直接用锂电池了。

网友:
人家出门带充电宝,你带万用表。

网友:
虽然很鸡肋,但是关键时刻用来应急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