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办法闲鱼上的这个电源输出电压稳定在20伏?

楼主(2023-05-23):
搜索这个图片中的闲鱼卖家的名字,可以通过查看他发布的那些而商品找到这个商品。
这个电源非常小巧轻薄,还没手机大,就是输出电压很不稳定,而且是三线(输出有三条线,很奇怪),这电源虽然标称20v4.5a但有人实测可以提供一个几分钟的输出8a峰值电流不会很烫,不论是从价格还是体积重量都非常适合我们用作DIYjbc245焊台的电源,前提是你得稳定他的电压(他还会免费送你一个,这是他说的,具体的你问他)我就想知道如何稳定他的电压,比如稳定在20 21 22 23 24v

楼主:
给你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信息,这电源是联想笔记本电源,型号41R4538,大概十年前的东西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把它稳定)

网友:
这种电源最早是在索尼笔记本电脑上用,大约20多年前,我买过一个二手索尼笔记本,后来电脑坏了,我索性把电源带载试试,发现是两组输出,其中20V那组上电只工作几分钟后电压会降低,立即断电再上电,电压会正常,仍然工作几分钟后下降,然后长时间稳定,后来工作忙了,没时间深究,只记得电路非常复杂

网友:
我看别人买的都到了30多v

网友:
便宜有故障。

网友:
如果對開關穩壓電源有所了解的話,直到工作原理可以拿回來研究一下,如果能修好了就更好了,有輸出不穩定,應該是哪個元器件虛焊或者數值有變化?熱穩定性不好等

网友:
我也试试看

楼主:
成功务必发帖

网友A(2023-07-10):
搞了二个,用了二个脚,我准备接到 8根12W灯管 AC/DC  12-85V的低压日光灯管上用(车间工位上的照明不允许高压供电)。
买一个,卖家再送一个,连运费14.6元。
在电子负载上测试,空载时,输出25V左右,空载损耗1W多一点。调大负载电流,电压上升,负载电流到1.6A时,电压升高到36V,再加大负载,电压不再上升。
3A 36V时,输入总功率为116W。效率不错,92-93%。

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输出插头,不得不用焊线的办法引出输出线。
谁知道这种式样的输出插头(只要能插上去引出电线就行)是什么型号或哪里有卖。

再测纹波(不严谨,随便测一下)带载(36V3A)后,100Hz纹波比较大,峰峰值2V多。

还有个问题,这个电源,内部没有短路保护,我故意让输出短路后,没几秒中,内部有“啪"的一声,没输出了,220V输入电流、输入功率归0。破坏性打开外壳后,发现电路板上有烧毁的地方。

网友B:
上个拆机图,看一下是什么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个拆机图,看一下是什么线路

拆开了,报废了,把拆下的一些元件,又放回原位置,你看看吧。

网友:
这种电源空间很小,元件很小,拆也麻烦,次级又有程序控制,改装麻烦,我觉得没啥意义,

网友:
看描述就不好玩……

网友C:
26v   4a,实际还能调高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26v   4a,实际还能调高电流

26V  4A 你第三根线也没用上,要稳定输出,还是要开壳吗?

我是坏了才开壳,36V 3A可以长时间工作,只是外壳温度很高(里面填满了导热胶,把热量传出来)。今天测了下,平放在桌面上,温度计的热电偶用导热胶粘在外壳上后放在电源下面,即和木头桌面接触的那个面。2小时后,81度(室温30度,无风直吹)

楼主:
牛 各位大神玩的挺嗨 还是没法解决电压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了二个,用了二个脚,我准备接到 8根12W灯管 AC/DC  12-85V的低压日光灯管上用(车间工位上的照明不允许 ...

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输出插头,不得不用焊线的办法引出输出线。
谁知道这种式样的输出插头(只要能插上去引出电线就行)是什么型号或哪里有卖。--------------------------我找到过一次 ,有空我发出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二个,用了二个脚,我准备接到 8根12W灯管 AC/DC  12-85V的低压日光灯管上用(车间工位上的照明不允许 ...

找到了一些关于这个电源的资料:

拆解报告:联想90W电源适配器41R4538 - 知乎 (zhihu.com)
这个电源高压侧没有大容量滤波电容,用PFC控制器驱动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找不到这个输出插头,不得不用焊线的办法引出输出线。
谁知道这种式样的输出插头(只要能插上去引 ...

好的,谢谢,我又买了二个弄来玩。
14楼朋友的,不知他怎么弄到26V 4A稳定输出,我把第三脚和负极相接,(参考那卖家的一个图片中的说法)毫无作用,只是增加了1W左右的空载损耗,带载电压还是一样上升,直到36V。到 3A 4A 5A 都还是36V,虽然符合我的用意。但长时间工作我只敢带到3A(已经有108W,一二个小时后,外壳温度很高,特别是不透气的那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6v   4a,实际还能调高电流

实际还能调高电流-------意思就是说这个电源峰值功率可不止这点(26V*4A=10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