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人拆过欧乐B儿童电动牙刷么?请教怎么拆?

楼主(2023-05-23):
有人拆过欧乐B儿童电动牙刷么?请教怎么拆?型号是DB4510K,是德国产的。在网上搜的拆解视频现不行,我照着视频用钳子夹着头部扭,竟然将胶扭裂了。
现在牙刷会有轻微响动,但震动棒不会动,估计连接件断掉了

网友:
欧乐B的电动牙刷几乎都不可能无损拆解。

网友:
这个也是摆动式的?类似飞利浦牙刷不都是从底部开拆?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在开关处将外壳剪掉,挖了一个控,漏出里面的装置,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连接装置脱落,用镊子将摆动装置杆插到电机摆动杆装置里面,测试正常。怀疑是小孩把牙刷摔了或者撞击了,导致连接脱落。

网友:
走菊花动手试试,也许有惊喜

网友:
这个品牌不走常规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在开关处将外壳剪掉,挖了一个控,漏出里面的装置,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连接装置脱落,用镊子 ...

这么折腾的吗

网友:
修复了就好

网友:
没看到如何拆 加油

网友:
修之前联系先刷刷

网友:
这种牙刷真不行,换了吧。

网友:
不能无损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