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半导体制冷片

楼主(2023-05-23):
一个烧毁开路的制冷片,以前没拆过现在机会了。先去掉周围的乳白色硅酮胶,然后上ptc加热台,温度到了很容易就镊子分开了。

网友A:
别有一番景象啊

网友B: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有一番景象啊

陶瓷基pcb加一大堆半导体块,别人的是进水腐蚀我这个仔细检查没发现腐蚀但是开路了,拆开时边缘都是完整没崩边情况

网友C:
每个小单元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内部

以前都是砸开没法仔细观察,现在有ptc加热片了可以完整拆开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小单元并联的?

串联适应12v电压,并联增加电流,有点类似与led灯串并混合方式

网友:
损坏的有点严重

网友:
看着像什么 像是多个二极管并联在一起了

网友:
这玩意之前玩过,功率大,发热也大,热量压制不住的话,制冷效果会打折

网友:
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有点微缩的高楼大厦的感觉

网友: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在给一堆贴片电容加热呢!

网友:
废品站要了一个——制冷片+开关电源(无散热片),到现在还在吃灰。第一次见内部,感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见制冷片的内部。

网友:
里面原来是这样的啊,有点类似LED

网友:
涨知识了,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