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啥电源模块,输入直流十伏输出也是十伏特。热成像仪器的。

楼主(2023-05-23):
这是啥电源模块,输入直流十伏输出也是十伏特。热成像仪器的。

网友:
是不是输入的电压不合适,过高或者过低,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难道是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以LT1070为核心的开关电源吧,黑色的估计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
隔离+稳压电源。

网友:
模块已经损坏?

网友A:
热成像仪是否正常工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仪是否正常工作中.....

正常!!!!

网友:
是一个隔离型DC/DC变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