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全面拆解热成像仪器,目前已经成功搞出来图像。

楼主(2023-05-23):
这个机器我买的时候,那个上家以为是个夜视仪的,说每次开机以后只能看三秒钟,然后就看不见了,我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每次到手只能看三秒钟,但是图像消失前会听到里面有一个机械的声音。所以我怀疑应该不是硬,不是电子硬件的问题,而是一个机械硬件的问题,所以我昨天把它拆开来看,拆开看以后,我发现它有一个光圈组件,是一个马达带动一个一个东西转动,然后来控制光圈的大小,然后。那个马达带动的光圈组件旁边有两个这种小的触点开关,那应该是调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比如说光线太亮,它就自动停在那个位置上,但是这个机器的话,它可能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他光圈一路转过去,他就直接把它全部关闭锁死掉了,我现在把他那个马达的齿轮拿掉了,让他工作在最大光圈状态。目前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
控制光圈的组件。

楼主: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电机,通过一个齿轮组控制这个光圈的开闭,在光线强的时候就把光圈收小一点,在光线弱的时候就把光圈开大一点。然后每次次检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个光圈开到最小跟最大位置,通过两个小的触点开关告诉马达最大和最小的位置,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故障。每次马达。开到最大位置以后,缩小到最小位置,然后又会停在这个最小的位置上,而不开到最大位置,所以就无法得到图像了,我现在是把这个马达直接断开。

网友:
多少钱买的 ,上个热成像效果看看

网友A:
应该是开机动作自检,但是测光的光电二极管坏了,导致输出电平一直较高,机器就认为是强光,缩小光圈

网友:
这是个消防热像仪,用来火场里面找人找火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开机动作自检,但是测光的光电二极管坏了,导致输出电平一直较高,机器就认为是强光,缩小光圈
...

对!很有可能!!!!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吧,看着也复杂

网友:
现在的镜头也有这个功能,叫做P-iris

网友:
有点复杂啊

网友:
好复杂,应该不便宜!!!

网友:
改成手动光圈

网友:
不错不错,一直想搞一个,一直没动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怪不得当初要10万元售价,结构很复杂,有多叶可变光圈。实在不行改成手动,从最小慢慢调大,以免曝光过多烧感光片。

网友:
这么个玩意也是购楼主折腾的,应该能玩很久

网友:
论坛的能人真多,涉及到各个行业的人才了

网友:
看着好大 做的用料很精致

网友:
看着挺复杂,应该不便宜

网友:
只能看三秒

后面是付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