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写入放大离谱

楼主(2023-05-23):
如图,请大家评判一下。

网友:
做个下载盘如何

网友A:
放大了150倍。楼主这个盘难道频繁的读写小文件

网友B:
我都做监控盘使用了,省电安静,4个模拟信号摄像头,110元500G的固态,一年也就刷写十几次,硬盘质量没啥问题的话,5000次刷写不成问题,估计可以用到房子拆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做监控盘使用了,省电安静,4个模拟信号摄像头,110元500G的固态,一年也就刷写十几次,硬盘质量没啥问 ...

恭喜楼主要成为暴发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了150倍。楼主这个盘难道频繁的读写小文件

15倍,系统盘,正常使用,不会是固件很烂吧

网友:
应该是保存的剩余空间太小了。导致回收垃圾的时候写入放大剧增

网友:
感觉这个 还好!!!!

网友:
才15倍我的26倍英特尔1500PRO 180G

网友:
同意8楼看法。固态还是要留一定空间,不然写入放大比超大。

网友:
固态还是要留一定空间!

网友:
DevSleep是怎么造成这种情况的?

网友:
小数据随机写造成的

网友:
放大了15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