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的笔记本关机后每晚跑电多少?联想E42-80,关机前100%,一觉起来97%

楼主(2023-05-23):
联想E42-80,关机前100%,一觉起来97%,没开网络唤醒和USB关机充电。

网友:
在电源管理那取消“启用快速启动”试一下

网友:
我的联想也是跑电,如果不插电,放倆星期就没电了。

网友:
现在都是各种后台功能,什么充电,什么唤醒的

网友A:
很多笔记本都会有这个问题,我的都返厂两次了,也不知道原因,其他都参考网上的配置过。
后面把充电到80%停充功能关闭,再关机就不会跑电了。

网友:
关机前100%,一觉醒来97%
有没有可能,在第一次关机过程,和第二次开机过程,耗电3%

网友:
应该在5%左右吧

网友:
特斯拉放几天,再开,电量也少了。这问题咋解决

楼主:
关了快速启动也一样。我印象中以前的笔记本关机以后拔掉交流电,好几天之后再插电开机,也不会有明显电量损耗。家里有台15年的上网本,一样的系统,也没有这样明显掉电。目前这台笔记本电池天天莫名其妙放电,损耗有点高,已经换了一条电池了,还是这样。

网友:
更新BIOS看看,E540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夜间掉电3% 很正常,有疑问可以打售后电话咨询

网友(2023-08-10):
带vpro或者带外管理的只要有电一直工作,会耗一部分电,方便企业在电脑有电的情况下随时访问终端,可以诊断问题也能远程删除文件清除病毒,intel me关不掉只要有电一直工作

网友:
K14 AMD的U 也的跑电,一样的跑电,什么都关了,一晚上大约1-2%

网友(2025-01-22):
应是硬件有问题,我有2台联想旧笔记本都有这个问题,一台一个晚上就能跑光,新的时候没问题的。可能是按计划报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笔记本都会有这个问题,我的都返厂两次了,也不知道原因,其他都参考网上的配置过。
后面把充电到80%停 ...

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笔记本么,电池充满了,拔电池,过几天再上电,也会掉,换新电池,就没换到过和原配一样经干的,哪怕是找原厂售后买的

网友:
你这3%数据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