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LCD-46FX235A2电视暗屏维修(换灯条)

楼主(2023-05-23):
朋友找我帮忙,电视很暗,但是还有背光,很好奇没有保护。用LED测试仪单独测灯条,一条能发光,但亮度也不足,另一条发光很弱。

买了两条全新条,30元包邮。接下来就是小心翼翼了

标签上有“内供”字样,是不是这样的电视都是质检不过关的?!

先把边板支撑一下,防止晃来晃去的,晃断就麻烦了

侧边的金属框不太好拆,里边有胶,真担心把屏搞碎了

两个灯条可以看出有明显的烧的痕迹

换灯条比较简单,直接带背胶的

试了下,ok

有点白斑

先通电试试,看看液晶有没有被我拆坏

还好,放心了

试机正常

网友:
自己换灯条,手真稳

网友:
伟云兄最近不是修音响就是修电视感觉要改行修家电一样

网友A:
如果找售后更换价格应该很高。

网友:
换灯条关键在拆屏,一不小心就坏。

网友B:
夏普直下式背光。请问楼主白斑是怎么造成的?

网友:
楼主真是胆大心细啊

网友:
这个关键就在屏幕的拆装

网友:
厉害厉害,确实胆大心细。屏幕太脆,不好弄

网友:
有风险,所以维修费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找售后更换价格应该很高。

那是当然,售后还要考虑万一将屏搞坏的成本。不过也有行规,基本上跟屏的尺寸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夏普直下式背光。请问楼主白斑是怎么造成的?

可能是手上有汗沾上的。拆屏的很多细节网上也可以搜到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更换灯管经验!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拆屏手艺不 错,胆大心细

网友:
老哥一如既往的好手艺,一如既往的帮朋友修的~

网友:
我有台夏普也是46的,有暗几厘米宽的竖条,但竖条里的图像也是正常的,只是比旁边的暗一些,冷色正常,暖色偏红,黑色没有层次,调图像的对比度,亮度等都没有变化,不知是哪部件故障?求指导

网友:
技术不错,太多小螺丝,哪个位置拆下来易忘,屏幕较脆弱,装回有线了,后来换o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