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群晖系统竟然不能检测CPU型号

楼主(2023-05-23):
官方的群晖,只有几种CPU,按理来说,官方只要在系统里加入检测实体CPU的代码就能让其他主板安装和运行黑群晖了。
我的黑群晖里显示的CPU型号和真实CPU不一致,可能显示的官方正品的CPU。

网友:
你装的哪个版本,一般默认就是啥机器的吧。
想改自己真实的,百度下教程。

网友A:
要是啥机器都能装群辉,那他官方出的机子谁买啊?

网友:
黑裙,黑苹果都一样,因为官方系统里没有整合其他cpu信息,搜索ch_cpuinfo,按教程操作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啥机器都能装群辉,那他官方出的机子谁买啊?

事实就是都能装

网友:
群晖不是一直都不能检测吗?网上有补丁可以在SSH下运行一下显示真实的CPU型号的。

网友:
有个补丁,运行一下就行

网友:
哪里能找到补丁

网友:
群晖的系统不管白的黑的都不是自己检测CPU型号,是提前写入固件的。

网友(2024-01-19):
补丁在此,压缩包里有安装说明,支持6.X和7.X

网友:
....就算识别真实型号有啥用

网友:
官方为啥要加上没有用的代码?又不打算给第三方用也不打算让你自己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事实就是都能装

做贼还有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贼还有脸了?

你是不是有病?我只是说下事实而已 你怎么不去隔壁网这这种黑裙大本营挨个帖子回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贼还有脸了?

搞半天你在用黑裙,那还真是贼喊抓贼啊

网友:
有个黑群晖CPU型号补丁,打上补丁以后就能正确识别CPU型号了

网友:
实测装个补丁就可以解决,但是没啥实际意义,有意义的补丁是那个物理按键关机,具体可以百度。

网友:
默认系统都是固定的,什么型号用什么的CPU,不过真看着难受,好像是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