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场能不能穿透PCB板?

楼主(2023-05-23):
PCB上有一个贴片霍尔元件,但磁场在PCB另一侧,霍尔能不能检测磁场变化?

网友:
肯定能穿透。

网友:
能,会干扰,最好离远点。

网友:
在一定的距离上肯定能啊

网友:
我有一个设备霍尔就是和磁铁分别在PCB的两面,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要看霍尔,有的霍尔元件只感应特定方向的磁场

网友:
确实应该是霍尔要有指向性比较好。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过

网友:
先简单测试一下吧,器件不一样,效果不一样。

网友:
没有铜或者其他金属的屏蔽层就可以

网友:
看你的板子是不是多层的,中间有没有接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