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想学PLC,有没有入门级教程或书?

楼主(2023-05-23):
   这个板块的大神,有没有推荐的吗?实用为主,工作中还是经常遇到PLC的。

网友:
买个PLC自已折腾

网友:
网上有PLC产品说明书下载,先去下载一个回来看看,遇到不懂的地方再去进一步钻研。你经常遇到,那就先看看你遇到的产品说明书。作为初级,大部分问题说明书里有解答。如果你懂电源,就能解决30%的故障。

网友:
直接CODESYS搞起来,又简单又好学。如果全用ST的话不用记复杂的指令。

网友:
plc ,没意思,没啥搞的,还是学习软件网络和数据库吧

网友:
每款都有它的好处,在网上找一下都很多了。

网友:
个人建议要学PLC  还是先学西门子的吧

网友:
看你想学到哪种程度了,想学高级应用建议去面授,不实际操作如同纸上谈兵。
对于会单片机的人来讲,PLC无非就是将各个功能模块化了,简单应用还好没啥难度,周边常用模块包括普通PLC价格也不是很贵,自己学习起来问题也不大。
高级应用PLC都是带网络通信的,通过网络与各类传感器通信、与组态屏通信,与机械手柄通信,与视觉相机通信等等,没实物去操作你学了也白学。

网友A:
简单认识看看书  实际应用需要培训 实操
    看本书  《从零开始学电气控制与PLC技术》

   本书是为使读者从零起步,快速掌握以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为核心的电气控制电路 的设计与应用技术而编写的。     本书首先重点介绍了常用低压电器、电动机基本控制电路,并对一些实用电气控制电路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以欧姆CPM1A系列的PLC为例,详细介绍了PLC的硬件和指令系 统,并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列举了PLC在不同领域中的典型应用实例。简要介绍了PLC的安装维修和通信技术。

    https://115.com/s/sw6tquw3hll?password=xca4&#
    访问码:xca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认识看看书  实际应用需要培训 实操
    看本书  《从零开始学电气控制与PLC技术》

感谢分享

网友:
自己实际操作把  不然很难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