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测电流真不方便

楼主(2023-05-23):
万用表要测小电流,几A大小,一般需要串进电路才行,不过接线不方便,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用交直流钳形表。

网友:
用优利德UT210E方便

网友:
一楼说得完全正确,二楼说得更加具体。当然,其它交直流钳形表还有很多,选择精度与价格符合自己需要的。例如,我要求不高,就选了一台便宜的众仪ZT-QS9。100多元。

网友:
UT210E基本能解决各种情况,体积又小

网友:
钳形万用表,让你一劳永逸。

网友:
我用的钳形万用表,方便。

网友:
楼主是想问不花钱的办法吧。用表笔上面的夹子就行啊

网友A:
感觉钳表小电流精度不咋的,还不如串电路上精确,大电流感觉还行。

网友:
几A大小,钳表足够精确了

网友:
偶尔用一下,就万用表将就一下,经常使用,用钳形表。

网友:
串个0.01欧姆或0.1欧姆电阻,测试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
经常使用,用钳形表

网友:
不断线只能钳表, 可断线的话就串万用表或者串电阻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钳表小电流精度不咋的,还不如串电路上精确,大电流感觉还行。 ...

在钳口上多绕几圈

网友:
测电流就是钳型表最方便,但是精度稍差,一般情况这种误差都够用了

网友:
“万用表测电流真不方便”
同样的原因,买了个UT210E。

网友:
接触测量的就得接入电路,非接触式的就选择钳形电流表。

网友:
这都嫌麻烦的话不适合做工程技术

网友:
串个1Ω电阻,测这个电阻两端电压,几伏就是几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