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单车喇叭灯,两个意外收获,晒一充电器

楼主(2023-05-23):
今天上班时间有点紧张,比较着急,不小心把单车喇叭灯摔地上了,结果喇叭就不响了,灯也不亮了,因为时间紧,没顾那么多,拿上喇叭灯和论坛神器12合一就上班了,在单位修吧,到班上时间还是很丰富的,就是刷脸签到太紧张了。
话不多说,转入正题,看图说话。

首先参考这里--

改造山狗相机快捷插件,用于单车喇叭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409&fromuid=473544

就是这个灯

各角度看一下吧

没拿好摔地上就不响不亮了

拆开,发现这个螺丝柱开裂了

电路板取出观察

没发现断线的地方,开始以为是某根线摔断了呢

在单位工具不多,去借电工的表,结果发现这表除了能测220V,能测电路通断之外什么档都不能用

灯不亮喇叭不响,分析着应该是电池电压没有了,着急呀,在单位什么都没有,突然想起用USB从电脑上取电试试,这一试就有了第一个收获,原来是保护板的问题,一插USB等于激活了一次,电池电压出来了,一切正常了。看来这也能当一条经验了,就是设备没电的时候用USB充一下电,也许就能解决大问题了,全部没电的时候适用。

第二个收获就是下边的充电器了,还表的时候,电工说你懂这个,有个摔坏了的充电器给你拆零件吧。

看盒子这样子,摔得不轻

参数,还不错,电压电流都挺高的

还有电量指示

这里摔得很惨

这么多股都断了,可见摔的惨烈程度

看看芯片是什么方案吧,3842

358

这个应该是电量指示了

双光耦,电路设计得不错,很用心

电路板整体

这应该是整流和防反接

热敏电阻,看这体积电流指标不小

这个型号真难拍照,大白天用刚才那个灯照着才拍成这样,还好,能看出来是10N65

19年8月12日出产的,还比较新,三年口罩时间也不会用到它

带一个散热风扇

一排电量指示,左边那个可能是电源指示灯

这个整流照不出型号

空间太窄小

最后再看一下被摔的主角

先收起来吃灰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这电源能有近200瓦?看着不像吧?

网友:
肉太少,换个脸盆都不够

网友:
配变压器很难

网友:
这个充电器电路板看着挺干净的

网友:
电源200瓦还是有的

网友:
充电器只能拆件了吧?变压器基本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变压器可以飞线修复呢!~!~

网友:
楼主键盘该擦一下了

网友:
以楼主的手艺 飞线指不定就好了

网友:
直接飞线简单

网友:
万用表除了能测220V,能测电路通断之外什么档都不能用,这才是真正的电工表。

网友:
耐心等待,估计下一贴就是修复的内容。

网友:
变压器基本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联想的键盘?

网友:
竟然保护板还有防摔保护

网友:
变压器断线可以焊接,自己绕变压器麻烦,成本也高

网友:
这得好大的冲击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