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子固件USB打印机共享为什么老是失效的?

楼主(2023-05-23):
机房光猫到这个房间的24口交换机分别拉到分3行的电脑 所以房间里面3个小米R3P路由都是老毛子固件AP模式,用了几个月 有时候半个多月 有时候一个月 就失效,要每台机重新一台台添加USB共享,请问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路由WIFI又是正常的,因为每天下班后断电的,不知道是不是重启后光猫分配的IP变了导致失效,还是每天重启即使IP不变也会导致打印机共享失效,

   本来是想3排主机  没排加个16口交换机的然后路由就主路由模式, 但是这样3个16口交换机了成本高,原来就是光猫过来就到总24口交换机每条到房间里面30多台主机了,

请问下这个情况你们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那你选把IP固件,再测试能稳定吧。IP打印机,ip变了就不行了。

网友:
IP变没变你都不知道???

网友:
固定IP试试吧

楼主:
怎么固定?走AP模式的啊,因为要上级光猫的IP

网友:
长时间断电之后ip大概率会变,网络打印机当然会变成离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