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高手,掌阅iReader ocean 怎么无损拆开?

楼主(2023-05-23):
请教大家这种电纸书怎么无损拆开,型号是iReader ocean

后面也没有缝,只能从屏幕拆开,感觉刀片撬的话,搞不好把玻璃撬烂了

有什么好的办法,大家给支支招!感谢!

网友:
周围一圈加热,然后用撬片试试

网友:
无损只能从屏幕拆开,用吸盘拉就行.

网友:
还真的没有拆过,可以上抖音或者快手找个视频看看

网友:
应该是从机子边缘的缝隙撬开的,用风筒吹热后,用吸盘试试能不能拉开。千万别撬屏幕,电子纸非常脆弱!

网友:
我的kpw2是正面直接掀开,,双面胶而已,,这个应该也是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拆kindle的,里面是红外式阵列触摸屏方案,这个不知道什么方案,如果也是红外方案,那如果非拆不可还是不要拆的好

网友:
用电吹风沿屏幕前盖四周吹热,用薄的铁片或刀片小心慢慢撬开,撬的时候小心点,撬开一点点再用电吹风加热,边撬边加热,一点点慢来,可以拆下前盖,再拧下螺丝,用电吹风加热四周,再慢慢撬下后盖。一定一定要仔细,慢慢来,就可以拆开,换电池就简单了。

网友:
先拆底部螺丝,后屏幕用吸盘吸

网友:
我见到的是正面开屏拆开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

网友:
看边框后盖一体,感觉应该加热屏幕,用吸盘吸屏幕。还要留意上下端有没有螺丝

网友:
没有螺丝,就只能加热拆屏幕了。

网友:
估计和烂苹果一样,加热才好拆,强拆会灰飞烟灭。

网友:
基本上都要加热把胶软化才上吸盘

网友:
能不拆还是不要拆了,墨水屏太脆弱了。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和手机一样,背部粘贴的,用吹风机一圈加热后就可以慢慢用撬棒撬开了